求助JR PROPO PCM9X老遥控器LCD屏老化黑屏更换

楼主(2021-12-16):
这个N年前的JR PROPO PCM9X老遥控器LCD屏老化黑屏,有没有大师可以指导一下怎样换屏?

有闪光灯的照片

无闪光灯的照片,已经很难看到屏幕显示的字体了,在白天已经看不到东西了

2021年12月20日更新
试用老旧计算机更换试验

老旧计算机更换LCD液晶显示器拆解所得背光反光膜

老旧计算机LCD液晶显示器拆解背光反光膜过程中

计算机LCD液晶显示器拆解偏光板

拆解开来的LCD/偏光板/反光膜

计算机LCD液晶显示器换装新偏光板的效果
这个时候距离维修我的-9X屏幕有了初步的参照思路,后续继续!
现在问题是LCD上面有一层偏光板不黏胶牢牢粘在液晶板底层,等待买回来的偏光胶溶解剂回来处理一下!
验证通过可行性就可以进行遥控器屏幕的更新工作了!

打算增加底背光板的效果-白光或者橙色光
更新,更新,没有时间上传图片,这个上传图片功能真的很难搞!
拆开LCD屏,四周边缘已经严重氧化,退色,下一步拆开反光膜背胶清除!

慢慢把背胶从边缘拨开,轻轻拉,一点要轻轻拉连背胶一起拉出来,如果留胶就要买清晰剂回来擦拭干净了

如果有偏光片背胶残留就要买偏光片背胶去除液清理!

我拆的还算是完美!

基本没有什么背胶残留!

有反光板和没有反光板的对比!

把LCD屏与新买回来的反光板对位,因为市面的反光板有多种叫法有,偏光片,反射片,偏光膜,偏振片等叫法,我买的是半透明底片,以后可以加装LED背光灯!

偏光板是有反射角度的,要裁剪一小块出来做好标记,看看与LCD板能看到标记图文最适合的清晰度,再记录好角度!

按照我调整的最佳角度来看原来LCD的反光角度大概是45度!

拿远一点看看旧反光板的反射效果

近角度看看旧的反光板,表面有粘粘的感觉!

按照刚刚裁剪下来的小反光板的角度,在大阪上面裁剪合适的尺寸!

粘贴时对好位置慢慢从头到尾轻压下去,粘贴时注意2个粘贴面之间要!!!绝对的干净!!!不能够有轻微的灰尘残留!

初步粘贴好之后要用无尘布从头到尾均匀的按压到底压出气泡,或者用专用的滚轮从头到尾的滚压出夹层的空气!

粘贴好的高透光反光板效果!透光非常好!

上板连接看看效果!

准备开电

上电有断纹,怀疑是上面原因,以为失败了!

之后把所有连接插头都插上,显示器就正常了!

效果与原装板一样

电,电,电

测试一段时间

没有问题

安装上机

合盖

试看看效果

完美完美!

重生!

没有安装成功LED反光灯,留着有时候再研究!

没有闪光灯拍照

没有闪光灯拍照

网友A:
和我的一样的情况,别拆了。修起来很麻烦

网友A:
我拆了就装不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拆了就装不进去了

一步步来,不可能的,先拍照再拆

网友B:
字都还有,应该不是漏液了,试试看把表面偏振膜扯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字都还有,应该不是漏液了,试试看把表面偏振膜扯下来。

你好,是LCD底板的白色底胶片,已经变旧退色,没有了反射光功能,与老式计算机的LCD屏一样,发黑屏幕了,没有了底层反光白板就是黑屏幕了,不知道可不可以找到这个尺寸的液晶屏换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是LCD底板的白色底胶片,已经变旧退色,没有了反射光功能,与老式计算机的LCD屏一样,发黑屏幕了, ...

哦原来这样。整屏换我觉得基本不现实了,可以考虑把反光膜换掉,有卖高反射率双面膜的。

网友:
在背面加一个光源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步步来,不可能的,先拍照再拆

我把屏幕的斑马条都拆了,显示就有残缺了

网友:
很经典的遥控器

网友C:
看着好心痛! 液晶这东西漏了就没法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一样的情况,别拆了。修起来很麻烦

放在家里好几年没有用它前几天拿出来看看就变成这样了,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好心痛! 液晶这东西漏了就没法修了。

我不清楚怎样的状况是什么原因,我看过计算机的LCD也是有这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原来这样。整屏换我觉得基本不现实了,可以考虑把反光膜换掉,有卖高反射率双面膜的。

好的,谢谢指点,现在找一下看看,我用计算机的LCD换一下试试看,可不可以实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在家里好几年没有用它前几天拿出来看看就变成这样了,晕

我的是一台全新的,放了几年,突然拿出来就坏了,你可以看我的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一台全新的,放了几年,突然拿出来就坏了,你可以看我的发帖

好的

网友D:
在抖音有修福特福克斯仪表盘的,故障类型差不多,你可以找他们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抖音有修福特福克斯仪表盘的,故障类型差不多,你可以找他们问问

好的,谢谢!

网友E:
换液晶屏的钱,都够买个国产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液晶屏的钱,都够买个国产新的了

现在买了底片回来换,试一下看可不可以!

楼主:
请问各位大神:这个控可不可以换装2.4G的高频头使用?哪一款比较好用?有大神知道的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浏览器打不开链接

基本上更換上下偏光片就搞定了

网友F:
上網找一下液晶上下偏光片回家自行更換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網找一下液晶上下偏光片回家自行更換即可

好的,明白,现在进行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液晶屏的钱,都够买个国产新的了

换液晶屏,也不现实,现在就是从更换偏光片方向进行中!

网友G(2022-02-10):
手上收藏的一台全新PCM9X也是和楼主同样的问题,上膜老化起皱,底层反光银膜褪化失效,目前正在着手处理,有同样问题的老铁也可交流经验!

网友G:
抽空把贴好上下膜的屏幕组装好,就是这个斑马胶条太难搞,拆拆装装三四次都还是显示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抽空把贴好上下膜的屏幕组装好,就是这个斑马胶条太难搞,拆拆装装三四次都还是显示不全!

要注意斑马胶条黑线条的位置要对正LCD板的线板,基本对上位置就好,原装斑马线是有粘贴在LCD板上面的,对的比较齐,也粘的很稳,我们拆开以后就没有这个工艺把它粘牢固,但是就是对位是比较讲究,要用一些直角的板固定一下推到位就可以了!

网友G:
换成了黄金屏!!

换上下膜前的惨样

换上下膜前的惨样

金色屏

金色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成了黄金屏!!

网友(2022-09-12):
引用 网友G:
换成了黄金屏!!

求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完全黑屏了,你的搞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完全黑屏了,你的搞好了?

搞好了

网友:
牛啊,这哪是求助,这是自力更生

网友H(2022-10-25):
感谢您的详尽教程
请告诉我如何安装液晶背光
Thanks for your thorough tutorial
Please tell me how to install LCD backlight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谢您的详尽教程
请告诉我如何安装液晶背光
Thanks for your thorough tutorial

你好!本想定制背光板,问了一下要两百多元,后来就放弃了计划更新,还没有实施!

楼主: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91425
你可以看看这个大神的改造,以作参考!

网友(2023-02-26):
引用 楼主:
你好!本想定制背光板,问了一下要两百多元,后来就放弃了计划更新,还没有实施!

网友(2025-05-29):
你很厲害 我JR 10x 也是看不清楚字體 拆了銀色反光片 也拆了上下的偏光片 這台遙控器的LCD 偏光片 兩面是要用多少度的呢?

网友:
最後面那張銀色反射片 市面上 有這麼薄的嗎

网友I:
螢幕裡的玻璃 上下兩片偏光片 是要用多少度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