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s 匹配jeti ds24遥控器

楼主(2021-12-16):
最近转战微直,入了k110s,想用jeti ds24遥控,在家里客厅飞一飞,M2感觉略大,室内感觉动静太大,也看过k110改直驱,无奈用格氏650mah电池,好像改不了

网友A:
这个与110有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与110有什么不同?

好像是舵机不太一样了,舵臂厚实些,飞了朋友的,感觉比110稳当一些,也可能是我110飞的多了虚位大了

网友:
接受比飞机贵

网友B:
这个接收机能用穿越机嘛

网友A(2022-02-08):
这个新舵机能用在旧机身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新舵机能用在旧机身上吗?

不能哦。改应该可以但没试过

网友:
这个是外挂接收机吗

网友C(2022-03-24):
K110如何外挂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收机能用穿越机嘛

可以用于穿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K110如何外挂接收机?

看你是什么遥控器,建议还是原厂遥控器,或者futaba ,设置起来比较简便(futaba可以对频直接飞)

网友(2022-06-26):
伟力这个外挂不了接收机吧,用futaba的sfhss高频头接遥控器的ppm插口就能对频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