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帮忙鉴定下,这个降压模块有没有电流计功能?

楼主(2021-12-17):
如下图所示,是否支持电流计,麻烦各位朋友分析下,谢谢!

网友A:
没有,电调供电没有从这个模块上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调供电没有从这个模块上经过。

你好,谢谢回复,我的这个5v是给飞 APM 控供电的,PM接口。

网友:
没有,采样电阻和运放都没看到

网友B:
万用表量一下引脚有没有输出即可,反正没看到采样电阻

网友C:
这个东西只是给飞控供电,不给电调供电,监测电流没啥意义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只是给飞控供电,不给电调供电,监测电流没啥意义呦

那咋整这么复杂啊,简单降个5v,直接串几个电阻是不是就行了,我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量一下引脚有没有输出即可,反正没看到采样电阻

你好,这个是可调电压的吗?怎么能在网上找到链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咋整这么复杂啊,简单降个5v,直接串几个电阻是不是就行了,我不太明白。

效率,一切问题都绕不开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咋整这么复杂啊,简单降个5v,直接串几个电阻是不是就行了,我不太明白。

这个降压模块没这么简单,我曾经加装一个便宜的模块,舵机自己乱跳,换成别的降压模块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