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分尺滚轮转不动

楼主(2021-12-17):
2个1986年的千分尺,没用过,一个滚轮根本转不动,另一个转起来很费劲,应该是里面的黄油干了,那位朋友知道应该怎么弄。带几轮的小转轮转动没有任何问题。
另外,另一个是什么牌子的,不认识。

网友:
带数字刻度的称作“微分筒”。你输入:千分尺分解结构-------应该能找到图纸。尾端螺丝旋出(内有弹簧、棘轮结构,须防止弹出丢失)可一步步分解。

网友:
拆解清洗一下吧  最后那图是川量

网友:
喷WD40,转几下

网友:
缝纫机油泡,估计滴上几滴就能用了

网友:
开关锁死了吧?

网友:
好像这个一般需要用煤油泡,煤油的沁透性比较好

网友:
你一定要先把锁定开关打开再旋转试试。千万不要用蛮力,否则内部测量螺纹损坏就完蛋了,正常情况下扭动尾部小轮测量面就会跟进。

楼主:
谢各位朋友。

网友:
把打开 找一容器放入 最关键把52°茅子倒入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