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熊猫图传的固件下载?

楼主(2021-12-17):
有两个熊猫VT5804图传的主控坏了,如果换新的主控的话,不知道哪里有这款图传的固件下载?有换过全新空白主控的吗?

网友A:
不好搞,百度无果,当料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搞,百度无果,当料板吧

我随便找了一个其它图传的stm8S003芯片,试读了一下,发现是读取保护的,打开保护的话,里面的程序和数据就清掉了,估计熊猫的图传也会这样,如果没有保护的话,直接从一个好的图传主控芯片中读取程序和数据,再刷写到一个新的芯片上,应该就可以。
有没有人试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随便找了一个其它图传的stm8S003芯片,试读了一下,发现是读取保护的,打开保护的话,里面的程序和数据 ...

想都别想,要是随便能这样把代码读出来的话,研发都别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都别想,要是随便能这样把代码读出来的话,研发都别干了

有道理

网友C:
你已經在熊貓這塊圖傳花了太多時間了
買一片爽爽飛就好了
你再這樣下去,熊貓都要找你去當工程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已經在熊貓這塊圖傳花了太多時間了
買一片爽爽飛就好了
你再這樣下去,熊貓都要找你去當工程師了~

哈,与是不是爽飞没有关系,折腾、搞明白这些设备本身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2022-01-26):
固件没有,据说加密的,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折腾半年了,

网友:
换openvtx图传

楼主:
查了一下github,目前好像只支持EWRF E7082VM V1 & V2,没有支持熊猫图传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