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推荐,或者航拍摄像机推荐

楼主(2021-12-17):
最近想搞个航拍设备,不知道选哪种。大家有什么推荐的?

网友A:
优选GoPro系列,要是室内穿越机拍摄的,挂DJI ACTION 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选GoPro系列,要是室内穿越机拍摄的,挂DJI ACTION 2

gopro几款有什么区别,价格差别也挺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gopro几款有什么区别,价格差别也挺大的

567大小造型一样,拍摄的画面最高分辨率和最高帧率依次有所增加,我自用狗6在穿越机上已经足够,咸鱼大概800块钱,画质很好,狗8开始体型就越来愈大,机身自带安装座,版本越高,自带的增稳功能越好,狗9开始有前置小彩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567大小造型一样,拍摄的画面最高分辨率和最高帧率依次有所增加,我自用狗6在穿越机上已经足够,咸鱼大概 ...

好的,感谢

网友:
首先你要告诉我们你的一些基础设备,比方说你是要装在什么飞机上,飞机就可以载重多少的重量,想到达什么样的画质,这样我们给你推荐的才会精确。现在出gopro1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