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关于接收机失电或失控的故障

楼主(2021-12-18):
    小弟玩的时间不长,技术比较菜。因荷包偏小,一直使用MC8B遥控器和MC E6R-E带全自稳接收机。以前飞过同一个遥控器和同款接收机用在10多架各款桨机,一直未出现失控故障。

     双十一购入马林,前几次飞行期间发现有偶发性接收机失联,遥控器无效,飞机在转弯的时候姿态突然固化,打舵无反应,维持1-2秒后又正常了。
      哎。。。。没太在意,认为是附件的干扰所致。一周后在自稳状态下,第二边想要转弯的时候,突然发现遥控器打舵失效,接收机失联,眼睁睁的看飞机按自稳状态飞远了。也找不到了。时候认为可能是干扰所致,或接收机是旧的原因。。。。

       双十二再次购入马林,同样的飞场,同一个遥控器,同款别的桨机几个月都飞的好好的拆下的接收机,飞到第四块电池的时候,自稳状态下转弯期间又短暂失联1-2秒后正常。哎。。。。。也没太在意。。。
       第5块电池的时候自稳状态下中等高度中等速度平飞想转弯,又突然发现遥控器打舵无效,各个舵面都无效,飞机按自稳状态越飞越远。我就打到手动状态,压舵企图让它坠落。
       大概5秒后,飞机又恢复控制,但姿态已经看不清,手动操控下炸鸡了

个人总结原因
       1.同一个遥控器和同款接收机用在10多架各款桨机,一直未出现失控故障。何况这个接收机是正常桨机飞行几个月没出故障的,同一个遥控器和同款接收机用在亚博特50涵道上,也一直正常飞行。是不是先排除遥控器和接收机的原因?
       2.怀疑蓝箭马林的电调BEC功率太小,但按马林网页宣称是好盈代工,属于5V3A开关电源,电调带遥控信号丢失保护,1秒降功率,2秒关闭动力输出。感觉也不小了。手上有5V3A独立ubec换上去能不能解决问题呢?还是换更大功率的UBEC试试?
       3.怀疑蓝箭马林舵机有过载或比较吃电的现象,尤其在自稳情况下,副翼和平尾2+2舵机频繁动作,造成接收机低电压断电,有时能1-2秒重启恢复,有时就重启不了失联失控。是不是该全部换掉马林舵机能解决?之前正常飞行的10多架桨机和小涵道配套各种杂牌和银燕舵机都正常飞行。。。。
       4。准备换开源控和接收机试试

以上是自己的一点点推论,望各位飞过的大佬和有相同经历的朋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一个月不到丢失一架马林,重创一架马林。实在太困惑了。。。

网友A:
先从最常见的bec供电不足排查。

网友B:
是不是接收机离电调太近,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从最常见的bec供电不足排查。

你的意思是舍弃电调BEC电源,拟采购好盈外置5V3A UBEC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接收机离电调太近,干扰

其他飞机 电调离接收机也不远。。。。。。。

网友C:
场地干扰可能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场地干扰可能性很大。

这点也基本可以排除,同一个遥控器 同款接收机,用在其他桨机和涵道,也覆盖整个飞场,从没发生过偶发性失控失联。。。。。。各种机型,1次也没有过。

这款马林 2架 算是频繁失联失控了

网友:
就是说这款电调的BEC是虚标的。换以前的电调试试。

网友D:
看你每次失控都在转弯的时候,怀疑天线摆放角度问题。应该是也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每次失控都在转弯的时候,怀疑天线摆放角度问题。应该是也有可能的

接收机平放,只有单根天线向前,天线机腹内置未外露

网友E:
飞机我不敢说,以我玩船的经验来看,明显就是接收机断电了。
解决方案的接收机独立供电,加一块小电池专供接收机,和电调的功率电兵分两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平放,只有单根天线向前,天线机腹内置未外露

控的天线和接收机的天线在某个特定角度时是有可能失控的,所以很多接收机都设计了双天线而且要求尽量保证互相90°,控的天线一般也要求折90°不要直对着飞机,就是为了降低单根天线角度巧合失控的概率。这应该是一种可能性。天线都是有方向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机我不敢说,以我玩船的经验来看,明显就是接收机断电了。
解决方案的接收机独立供电,加一块小电池专供 ...

马林日常飞行 2襟翼 2副翼 2升降舵 2方向舵,要是换外置UBEC换5V还是6V  换3A还是5A?

淘宝上还有很多降压模块5V3A能不能拿来用?

暂定买好盈5-6v 3A带屏蔽外置UBEC。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舍弃电调BEC电源,拟采购好盈外置5V3A UBEC电源试试?

不知道你飞机上的负载,一般的电调5V3A也就带空中4个舵机最稳当。一般频繁失控很容易就可以排除环境影响。那剩下的只能是供电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飞机上的负载,一般的电调5V3A也就带空中4个舵机最稳当。一般频繁失控很容易就可以排除环境影响 ...

马林日常飞行 2襟翼 2副翼 2升降舵 2方向舵,要是换外置UBEC换5V还是6V  换3A还是5A?

淘宝上还有很多降压模块5V3A能不能拿来用?

暂定买好盈5-6v 3A带屏蔽外置UBEC。

楼主:
1.拟先换遥控器,准备买天地飞儿et16S
2.舍弃电调供电,改用外置好盈5-6v 3A带屏蔽外置UBEC供电。

可否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