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k110电调动力不足。

楼主(2021-12-18):
封贴

网友:
换插头,氧化,阻值变大

楼主:
是还接电调的插头还是接电池的插头?

网友:
电池两端接头换一下。电机那边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还接电调的插头还是接电池的插头?

你换新电调,动力提升,说明没有完全恢复。建议电调和电池都更换,动力恢复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