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fpv眼镜无损安装小飞手大师版

楼主(2021-12-19):
抽空画了个支架,两颗螺丝固定在原来头带的位置,无损安装,3d打印件强度够用,之后做成钣金件

网友:
想问一下,延迟如何?

楼主:
我新手 看起来没啥感觉

网友:
延迟30ms,DJI V2 + RapidFIRE接收器实测。

网友:
大疆眼镜已经很重了还往上加东西啊

网友A:
3m有一款两面一样的魔术贴,装上拿下都非常方便,黏贴也非常牢靠,建议用这种。

网友B:
弄跟延长线,放在衣服里都行

网友C:
这样的目的是接收模拟信号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跟延长线,放在衣服里都行

对头,这样就不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目的是接收模拟信号哇?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m有一款两面一样的魔术贴,装上拿下都非常方便,黏贴也非常牢靠,建议用这种。

这种也不错 之前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跟延长线,放在衣服里都行

信号会受影响的

网友:
不错,比用魔术贴好看,干货,图纸能共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