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图传画面卡住

楼主(2021-12-19):
大疆图传100米以内的距离,有过四次空中突然画面卡住,导致四次炸鸡,每次着陆落地时也会画面直接卡住,请问下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落地时候如果也卡住,重点检查一下电路上的接触点,插头什么的。貌似是有虚接。

网友:
看看天线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
我觉得你首先要检查一下供电 天空端供电是不是接的飞控 是不是4s电池 你可以把天空端直接接电池试试

网友:
我的模拟图穿也碰到过这种问题,换了

网友:
看看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或者大疆天空端有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供电

网友:
供电原因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