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解决了8寸御动力大油门抖动的问题

楼主(2021-12-19):
用开发板做了飞控试飞之后, 油门略大就抖动弹跳的厉害,用了两周时间,软硬结合的方式,基本上拆散了重新组了一次,今天去试飞效果尚可~

具体调教:

1、御动力的二手电机动平衡不一致, 拆桨逐个检查, 矬子里面拔将军,在8个电机终于挑了4个还可以的电机,解决了 半油门强烈的共振根源
2、机臂上贴泡沫双面胶,改变机架共振点, 电机下也垫上了双面胶,共振点从 半油门上升到 3/4 油门且共振幅度大幅降低
3、调整PID值, 第一步降低P值,同时调整PD平衡,保持D值不变,开通双向Dshot , 打开RPM滤波 ,
4、给开发板的飞控,加了一块W25Q128 Flash 芯片做黑盒子 用来收集试飞中的黑盒子数据
5、开发板飞控板子做了一块PCB板,并且上了硅胶球,不再和机架硬链接

试飞效果:

最后高速俯冲翻车,是在安装电机的时候过度追求减震效果,螺丝没拧紧,俯冲下来后一个电机掉了。。。

网友:
大疆两叶可折叠桨的问题,换成七寸三叶桨就行了

网友:
曾经查过关于御的说明,有提过换浆震动的问题,换成8331F静音浆就好了。我的御动力也这样,换浆后立马解决(我帖子里有)。没有深究,估计应该和电调驱动电机的方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