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加什么油有合适

楼主(2021-12-20):
请教大家,这个孔加什么油啊?

网友:
应该是加机油,这个床主轴是轴瓦还是轴承的?

楼主:
应该是轴承的

楼主:
加机油吗

网友:
主轴里面应该是润滑轴承的吧,不是应该打黄油吗, 好像导轨卡盘那些滑动摩擦才用68号油吧

网友:
应该是打黄油吧

网友:
看这机器也是有些年头了,应该拆开看一下润滑脂是否已经干了,润滑脂时间久了会变干变硬,需要清洗干净更换新的润滑脂才行

网友:
主轴这个位置打开上盖就能看到结构辨别是轴瓦还是轴承。绝大多数机床是青铜轴瓦上有油槽,通过注油孔加机油。机床多年不用粘度较高的机油也会变质,呈现胶凝状堵塞油路。

网友A:
我有这个床子,主轴两端装的是轴承,简单耐用,用前加点机油,

网友:
还是机油  这个注油嘴有大有小  黄油的不是这样的

楼主:
是加机油哈

楼主:
油嘴的确是加机油的

楼主:
拆了是轴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个床子,主轴两端装的是轴承,简单耐用,用前加点机油,

感谢

网友B:
设备上有标注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上有标注

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