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 模拟器加密狗坏了两个

楼主(2021-12-20):
G7
模拟器
加密狗坏了两个。今年9月坏了一个,灯不亮,不好用;刚买一个,用了几天,一样的问题。请教:遇到过这样情况。都是插在台式机电脑使用。USB口好用。分享经验和指导。

网友A:
改无线,接收器十模拟器

网友B:
经常拔插吗。感觉新款的狗稳压有问题,可能加个二极管降压能耐用些

网友C:
是不是黄金战士?我先后坏了3个了,现在用8合1的没出问题,或者不需要加密狗的就x9d直连

楼主:
黄金战士

网友D:
找个修手机的看看供电电路那,估计是有二极管什么的烧了。

网友E:
黄金战士我也坏了一个。先关模拟器,再拔加密狗。

网友F:
为毛我用了一年多的22合一没事?主要笔记本就是我来练模拟器的,开机插狗,关机拔狗,所以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