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接线都对 ,为啥 收到信号 确是黑屏

楼主(2021-12-20):
线路板焊接都对,刚开始 还有图像 ,后来 就没有 osd信息 显示了 ,再后来 就黑屏了,能收到 信号 但是 是 黑屏 哪位大佬 帮看看怎么回事 ,在线等

图传接线

图传接线

网友A:
看不清,不知电压接的多少

网友B:
图传让你接7-24v,你取电地方5v,想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让你接7-24v,你取电地方5v,想干嘛

我接的是 9v的
我的是 曼巴f405飞塔 那个地方是 两排的 接的是 9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不知电压接的多少

接的是 9v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你的图传烧了,换个试试

网友:
你直接接到bat試試
還有你有接上天線嗎

网友C:
接到黑屏信号,图传出问题的可能性就不大了。摄像头上电,接到电视上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接到黑屏信号,图传出问题的可能性就不大了。摄像头上电,接到电视上看看

看过了他发的视频,根本不是黑屏,是满屏雪花,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过了他发的视频,根本不是黑屏,是满屏雪花,

那就不是摄像头的事儿了,图传没电,坏了,或没对上频

网友:
这种问题,很好找:先直接将摄像头视频线与图传视频线接到一起,看一下有没有图像,就直接可以判断摄像头、图传以及连接线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就是飞控OSD部分的问题了。

网友E:
被忽视的图传损坏的两种原因 1,忘记接天线上电,射频功放模块空载损坏。2,飞机上电 不起飞时间过长,射频功放没有充分扇热过热损坏。
这两种损坏后的现象是上后电功放模块就过热烫手,图传距离只有几米或没图传。

网友:
引用 网友E:
被忽视的图传损坏的两种原因 1,忘记接天线上电,射频功放模块空载损坏。2,飞机上电 不起飞时间过长,射频 ...

发热烫手,基本上说明没有坏,如果发现不很热了,基本上说明功放芯片坏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情况;现在有没有搞好,问题在那里

网友:
要说明怎么解决的,这样大家才能共同提高,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