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偏航I值调到100还偏,正常吗

楼主(2021-12-20):
F4飞控偏右、偏下,I值调到100还偏,不得已又往低调,调到10以内,右偏稍好,正常吗?

网友A:
姿态不平不是重做3轴校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姿态不平不是重做3轴校准么?

我是说飞行中。

网友:
你換過槳了嗎~~
還有你的電機是否偏移了??

网友B:
yaw轴pid一般都不动。楼主可能得查一下硬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
通道中立点准吗

网友:
悬停偏吗

楼主:
中点准,没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yaw轴pid一般都不动。楼主可能得查一下硬件有没有问题

飞行中修正过来,飞着飞眷又偏了,用BF的滑动块调参飞起来怪怪的

夜晚看看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