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48cm手抛机改装无动力遥控

楼主(2021-12-20):
电池重量:约45g;
主要材料:2只2g数码舵机,1mm碳杆,电池1S350mAh,舵角,纤维胶带。
对于手抛机的改动,只是开了方向舵、升降舵,没想到还蛮好飞的,可捏肚子下面抛飞,也可像DLG那样捏主翼尖端抛飞。
锻炼身体不错,在小区操场里玩还引得小朋友们争抢。
升降舵是从平尾两边切下,通过钢丝连动,其实尾翼中间那个小块没必要切开,钢丝也没必要套管子,只需在钢丝经过处开个小槽就行。
不玩的时候,主翼和平尾都可取下,方便收纳。

网友:
没副翼,无灵魂

楼主:
开副翼的话,主翼就不好取下了,不方便收纳。
手抛机主翼其实是有一点上反角的,不玩特技动作的话方向舵已经可以很好的转弯了。
如果是加了动力,开副翼应该会更好。

网友A:
不错,能不能再减减重再增加点滑翔时间

网友:
留空时间很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能不能再减减重再增加点滑翔时间

可能较难,想增加滑翔时间估计得用更大号的机体,比如68cm、83cm。

网友B:
对比没改装前,留空时间增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比没改装前,留空时间增加了吗?

这个不好说,而且改装前没测过时间,飞低了时间就不长,飞高了容易失速,关键是可能飞到房顶上捡不下来。
可以肯定的是,改装后比改装前好玩,可以像DLG那样操作,出手时让它尽可能飞高,然后控制其平飞,
维持较低的速度缓缓下降,控制好了也不会掉房顶上或树上。
改装之前忘了称重,哪位好心人有这飞机的话帮忙称一下,看重量增加了多少,也许换成直线舵机或电磁舵机能更轻些。

楼主:
还好吧,我只使出了三成功力。力越大,时间越长,甚至可以用橡皮筋弹射。
比起DLG来肯定是差很多,但若是山坡上有上升气流,相信它是可以飞到电池没电的,而这电池可以坚持好几个小时。

网友C:
你那个伞翼机是用风筝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伞翼机是用风筝改的吗?

是的,当时用了很多做电路板用的玻纤板,挺重的,后来就没飞了。

网友D:
好玩,马上仿一个给小朋友玩

网友E:
看到这个帖子我倒是想起来,牵引滑翔机的门槛也是挺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玩,马上仿一个给小朋友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这个帖子我倒是想起来,牵引滑翔机的门槛也是挺低的。

用另一个有动力的飞机把它带上天然后扔下来?
不错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另一个有动力的飞机把它带上天然后扔下来?
不错不错。

就这么发展出了双机分离项目……

网友:
咦,这思路不错,适合培训新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开副翼的话,主翼就不好取下了,不方便收纳。
手抛机主翼其实是有一点上反角的,不玩特技动作的话方向舵 ...

没看清楚,原来你这是无动力,无动力用方向舵控制应该可以增加停空时间,用副翼容易损耗高度。不过有一种带橡皮筋的弹射款48cm的我觉得更适合做无动力手抛,其实我也早就想做一架了,公园草坪锻炼身体很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看清楚,原来你这是无动力,无动力用方向舵控制应该可以增加停空时间,用副翼容易损耗高度。不过有一种 ...

弹射应该很爽

网友:
用的啥控和接收

楼主:
自己整的: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8444&extra=
https://bbs.21ic.com/icview-3020218-1-1.html

这遥控器可握在手里,一般人都不知道是我在遥控控飞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当时用了很多做电路板用的玻纤板,挺重的,后来就没飞了。

哦,结构挺清楚,后来没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结构挺清楚,后来没改吗

是的......

网友G(2022-05-20):
你这数据不对吧飞机空重36克 380电池10克再加上接受和舵机的50 以上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数据不对吧飞机空重36克 380电池10克再加上接受和舵机的50 以上了吧

空重36克 不知算钢珠没?
我这数据没必要骗人,但我怀疑电池有虚标,因为后来在别家买的350mAh电池个头要大些。
这飞机是捡来的,当时觉得特好飞就改造了,后来在淘宝上找了两家,有一家的感觉材料要硬一些,但主翼后沿厚一些,
另一家看着和捡来的飞机差不多,但是接合部位松动,改造出来的飞机似乎都达不到捡来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