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天巡者初级橡筋飞机P1B-0的安装制作

楼主(2021-12-20):
共4个视频,全程没有配音字幕说明,但应该能看得懂。
小天巡者初级橡筋飞机套材是一个较好的套材,但要把飞机安装好,调整好,才能飞出良好的效果。不论哪一家的套材,多少都会有一些瑕疵,会使得飞机安装起来达不到设计的标准,对套材的零件需要一些修整,在安装的方法上也要注意一些测量问题,这样才能使得最后组装起来的飞机接近于设计,给后期的调整带来方便。拍摄这个视频就是给老师们做个参考,希望大家也给出更多更好的方法。

网友A:
只看到最后的视频!!

网友:
龙老师高手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看到最后的视频!!

视频全都能观看,今天刚传上b站,所有视频的播放量都超过了50次。

网友B(2022-03-14):
老师们好,请问天巡者使用2克的进口橡筋一般绕几股,最大可以转多少圈(使用1:5的手摇绕圈器,拉伸橡筋后绕)。期盼大神们能给予指点,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们好,请问天巡者使用2克的进口橡筋一般绕几股,最大可以转多少圈(使用1:5的手摇绕圈器,拉伸橡筋后绕 ...

首先看使用的橡筋规格确定橡筋束能够盘几圈,得到橡筋束的长度。然后再看橡筋的弹性拉伸倍数多大,不同拉伸倍数的橡筋可以绕的圈数不同,最后要看绕橡筋的技术掌握程度,技术好的可以绕到接近极限,圈数也多一些。
2克橡筋应该是用在小天巡者0级飞机上。根据机身的长度和橡筋束的长度等于挂钩距离的90%的条件,橡筋束的合理长度大越是18cm左右,2克1/16英寸进口橡筋的长度大约为130cm,所以橡筋束的股数为7股。考虑到是单数,不方便盘橡筋,有两种选择,即6股和8股。8股橡筋束的长度为16cm,长度短了2cm,橡筋束截面积大,所以起飞的扭矩大,利于飞机高度爬升争高度,以高度换时间,但是调整飞机的难度也相对较大一些,对起飞的技术要求较高。如果改为6股橡筋束,长度为18cm,则橡筋的总长度为108cm,能量损失17%,有点吃亏,但是飞机的重量也相应轻一些,橡筋束的长度大,横截面积小,可绕圈数更多,起飞机的扭矩较小,飞机可以获得长的动力时间,起飞速度慢,飞机的调整较容易,对技术的要求也较低。最佳的方案是用3/32英寸的进口橡筋,切割为3/64的宽度,pan圈,10股,这样得到的橡筋束长度为17cm,和18cm相差不大,橡筋束的横截面积也比1/16英寸8股要小,起飞扭矩相对小一些,可绕圈数多一些,橡筋能量也能得到充分利用。
2克1/16进口橡筋盘三圈,可以得到21.6cm的橡筋束,橡筋束长,虽然可以绕更多的橡筋,但是扭矩小,螺旋桨转速低,飞机的爬升高度较低,而螺旋桨收桨时间较晚。低转速的螺旋桨对飞机后期的飞行产生阻力,飞机有带动力低头下滑的过程,减小飞机的留空时间。因此,这个方案也不好。
综合上面的情况,如果用进口橡筋就有3种基本的方式:1/16橡筋盘3圈和盘4圈两种,3/32改造为3/64盘5圈。橡筋可绕圈数大致如下:
1/16盘3圈(18cm)的橡筋束,即使用1.7克橡筋,最多可以绕440~600圈,实际绕400~540圈。
1/16盘4圈(16cm)的橡筋束,即使用2克橡筋,最多可以绕340~470圈,实际绕300~420圈。
3/64盘5圈(17cm)的橡筋束,即使用2克橡筋,最多可以绕380~510圈,实际绕340~460圈。
以上橡筋束可绕圈数与橡筋的拉伸倍数有关,需要在实际中做破坏性试验确认。最多可绕圈数是计算值,实际使用圈数通常是计算值的90%。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看使用的橡筋规格确定橡筋束能够盘几圈,得到橡筋束的长度。然后再看橡筋的弹性拉伸倍数多大,不同拉 ...

感谢老师的指点,真是太专业了。非常感谢您提供这么宝贵的经验,之前我一直使用1*1的2克橡筋,绕了4股,橡筋最大只绕了350圈左右,滞空时间一直维持在20秒左右无法提升。今天看了您的指导,真是让我如获至宝。实在是太感谢您了!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老师的指点,真是太专业了。非常感谢您提供这么宝贵的经验,之前我一直使用1*1的2克橡筋,绕了4股, ...

国产橡筋的拉伸倍数大约为5倍,好一点质量的是7倍。用1×1橡筋盘5圈,橡筋束重量大约是1.8克,可绕圈数为190圈到300圈之间。这个飞机只飞20秒左右,说明飞机的滑翔状态还没有调整好,还需要再细心调整。静气流条件下,用国产飞机一般能飞40秒左右,无动力滑翔时间都不止20秒,稍微有点上升气流就可能超过60秒的成绩。这个飞机去年12月份天气转暖时,我还在小动力调试飞机(绕65圈橡筋),结果飞机就给气流带走了。每一次有活动,要去给小朋友做表演,我基本上是没有飞机带回来的,不是被气流带走,就是落在高达的树顶或建筑顶取不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橡筋的拉伸倍数大约为5倍,好一点质量的是7倍。用1×1橡筋盘5圈,橡筋束重量大约是1.8克,可绕圈数为 ...

感谢老师的指导,看来还是我的飞机没做好。这几天抽空再做一架飞机出来,然后按您的指点我再试试,有结果再跟您来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