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lv铣床十字工作台生锈

楼主(2021-12-20):
25lv铣床十字工作台台面右侧生锈怎么解决。用wd40没用啊。用了两三瓶还是有锈,打表精度变差劲了。怎么办。有谁给支个招。

网友A:
工作台经常用机油擦一下就不会生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台经常用机油擦一下就不会生锈了。

已经生锈了怎么办。。。倒是生锈面积不大。主要是影响精度啊。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自宫一下?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生锈了怎么办。。。倒是生锈面积不大。主要是影响精度啊。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自宫一下?哈哈

用细沙纸把锈打磨掉,再抹点机油,只能这样。

网友B:
同上  抹油上细砂纸擦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上  抹油上细砂纸擦擦

那怎么恢复精度呢?自宫一下?还是铲铲?

网友:
我觉得楼主无需要这么精细,还打表,25LV工作台这么长,要是不注意配重,一年弯曲个几毫米也不稀奇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恢复精度呢?自宫一下?还是铲铲?

没必要这么精细   再说一般也就用工作台中间部分

网友:
电解除锈行不?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的帮助。。。

网友:
我的25L钻铣工作台左右有近6丝的波动
来自微站

网友:
我的25L钻铣工作台左右有近6丝的波动,无解,不管了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