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X18

楼主(2021-12-20):
目前市场上有jumper TX18pro v2和 radiomaster TX18s,不知道哪款好些?

问问,用过的机油给个建议

网友A:
认准Radiomaster TX16s,一个字母都不能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认准Radiomaster TX16s,一个字母都不能差

加多宝和王老吉?

网友:
这几个都可以,16S和18S的外壳比较塑料,T18是水转印壳。内部电路大差不差,都有四合一高频头,系统和功能都一样。我现在用的是T18。这三个选便宜的就行

网友B:
目前个人认为开源控里最好的就是T18 Pro v2,rdc90电位器,单主板设计,应该解决了其他所有开源控的痛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个人认为开源控里最好的就是T18 Pro v2,rdc90电位器,单主板设计,应该解决了其他所有开源控的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