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机床减震机脚座吗

楼主(2021-12-20):
求问,不知道能不能解决楼房党的问题
还是充气的

网友:
我是未来的楼房党,机器刚买,也在考虑机器减震问题。
我考虑,我们不到100公斤的小机器,大都放在桌子上,所以减震垫能垫桌腿即可。
用不着你这高级货,这货是厂房里垫成吨大机器的吧。
^_^

网友:
我的小雕刻机下面装了6个弹簧。

网友:
我是直接放了几块橡胶块解决的。效果还没有试。

网友:
效果肯定有,只是杀鸡用的牛刀。

网友:
减震效果充气的很好,弹簧的就够了

网友A:
除了铣床进刀多了,机器抖的厉害的时候,一般的时候没感觉车床和铣床声音超标啊,比角磨机声音小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铣床进刀多了,机器抖的厉害的时候,一般的时候没感觉车床和铣床声音超标啊,比角磨机声音小多了

声音其实还好,主要是震动。

网友B:
硬橡胶的不好用。我现在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铣床进刀多了,机器抖的厉害的时候,一般的时候没感觉车床和铣床声音超标啊,比角磨机声音小多了

角磨机噪音是空气传播屏能解决。机床震动是固体传播,不好解决的是 与地板间的接触传导,很小的震动楼上楼下都能听到。这种震动主要在与楼板接触处下功夫,用较厚的发泡橡胶板衬垫机床下,效果较实心胶板好。

网友C:
试试吧,我也放收藏夹了。现在买了张木头桌子看看有没有效果,原厂的底座共振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橡胶的不好用。我现在在用。

用较厚的发泡橡胶板衬垫机床机身下,效果较实心胶板对震动的衰减大。压的越密实减震效果越差。注意减小压强。

网友:
整个大厚木板,下边垫一大张厚厚的泡沫塑料应该是不错。
泡沫塑料这玩意挺有意思,一直以为超不结实,前两天把CG6125C的脑袋拆下来放地上的木板上,床身到木板有个20来公分的高差,床头太沉了搬不动,小吊又没地下绳子,就整了个装生鲜的泡沫盒子缓冲一下,**,竟然撑住了没塌。这下可闹心了,搬下来吧,和从床身上搬没区别,不搬下来吧,鬼知道能撑多久。
来自微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试试吧,我也放收藏夹了。现在买了张木头桌子看看有没有效果,原厂的底座共振太大

现在都偷工减料厉害,我用的以前的铁皮电脑桌,好像二手的卖100元,那时的铁皮还是挺厚实的,放上铣床用着还行,现在的机床柜谁知道都是共鸣箱啊,幸好你试过了,我们就不必要买了,怪不得论坛有大侠用二手保险柜做底柜呢,结实

网友D:
我看拼多多有20-30厘米见方3厘米厚的橡胶垫,还不算贵,我准备买几块垫在木墩子下面,无奈

网友:
买保险箱做底柜是个好主意,够厚实,绝对不会共鸣。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都偷工减料厉害,我用的以前的铁皮电脑桌,好像二手的卖100元,那时的铁皮还是挺厚实的,放上铣床用 ...

主要铁皮太单薄了,都是螺丝拧的,我买了张木头桌子看看

楼主:
期待各位使用实测感受

网友E:
分享下类似经历:
我往越野车的机舱里加了一个AMK气泵(高档车空气悬挂用的),为了减震,最初用橡胶墩,开机后那震动真够恐怖,在驾驶舱里都受不了。后来用弹簧代替橡胶墩,世界瞬间安静了,安静得很多时候开着机器都忘了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看拼多多有20-30厘米见方3厘米厚的橡胶垫,还不算贵,我准备买几块垫在木墩子下面,无奈

去找一张传送带铺地上,废的很便宜,橡胶很厚,强度超级

网友F:
某宝上的机床垫铁,几块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享下类似经历:
我往越野车的机舱里加了一个AMK气泵(高档车空气悬挂用的),为了减震,最初用橡胶墩, ...

你也玩越野?啥车啊?我也是E族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找一张传送带铺地上,废的很便宜,橡胶很厚,强度超级

主要是效果怎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某宝上的机床垫铁,几块钱一个

你这个没有减震效果把?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没有减震效果把?

那个不能减震的,就是支撑和调水平。
工厂车间精密机床地基要挖个大坑,下边忘了是多厚的减震填砂层,上边才是浇筑的混凝土,混凝土地基四周也是减震沙墙,说白了就是放一大沙坑里。这样周围有重型设备通过的时候不会对床子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个不能减震的,就是支撑和调水平。
工厂车间精密机床地基要挖个大坑,下边忘了是多厚的减震填砂层,上 ...

工厂这样做是为了增加机床基础刚性避免精度受到外界干扰。
我们这样的玩家在家里玩。扰民的问题是比精度问题更加严重的一个问题。
所以精度是次要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工厂这样做是为了增加机床基础刚性避免精度受到外界干扰。
我们这样的玩家在家里玩。扰民的问题是比精 ...

在家里要是地上挖个大沙坑估计会被楼下的打死。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家里要是地上挖个大沙坑估计会被楼下的打死。

楼下的天花板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没有减震效果把?

在下面垫一块橡胶也有减震效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玩越野?啥车啊?我也是E族的呢。。。

瞎玩,幸会幸会。

网友H:
我的金洋290车床就放在铁皮桌上面。车床自重400斤,桌子底下堆了一百多斤的钢材料,加上桌子车床,那块至少600,也没怎么振动呀。楼层玩家 。晚上不干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金洋290车床就放在铁皮桌上面。车床自重400斤,桌子底下堆了一百多斤的钢材料,加上桌子车床,那块至少 ...

其实放一台0630都不会出问题的    但是还是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放一台0630都不会出问题的    但是还是安全第一

够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