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请教,机翼放在汽车后备箱里有点长,谁有机翼快拆的成功例子

楼主(2021-12-20):
请教,机翼放在汽车后备箱里有点长,谁有机翼快拆的成功例子?
我的模型是EPO的,机翼有碳杆。想自己做快拆,不知谁有成功例子,请赐教赐图。还有,加了快拆有什么缺点。先谢谢了

网友A:
换个更大的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更大的车

车厢凿个洞也是个办法

网友B:
这是多长的机翼呢?1.5米?
如果是成品机,应该不会有这么长的机翼而不能拆的。

网友C:
我的守护者是1.2米翼展,是一体的,后来买过一个1.4米的赛斯纳,就是分体的机翼了。可以用轻木钻洞,然后找好固定位置也钻孔并固定好螺母。不会增加多少重量。如果不放心,要做动作,可以看看找个合适的翼撑加上。但那样每次拆装就步骤多点。

网友D:
机翼绑车顶上

网友E:
泡沫的机翼经常拆会影响使用寿命,我都是把两边机翼粘好,然后用KT板做个机翼盒子装上,带出去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多长的机翼呢?1.5米?
如果是成品机,应该不会有这么长的机翼而不能拆的。

1.1,不长,车子太小,斜着能放下,放下机翼就不能放别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泡沫的机翼经常拆会影响使用寿命,我都是把两边机翼粘好,然后用KT板做个机翼盒子装上,带出去也方便。

做个机翼盒是个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翼绑车顶上

我还是手拿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守护者是1.2米翼展,是一体的,后来买过一个1.4米的赛斯纳,就是分体的机翼了。可以用轻木钻洞,然后找 ...

学习了

网友:
长远的解决方案,还是换车吧
其实普通的小轿车,80红箭这种翼展机长都是1米1左右的涵道机都可以整个塞尾箱里的
SUV就更不用说了,换吧

网友F:
又到了装x时间

网友:
1.1米的平直翼,还是弄个盒子好一点。

一体的机翼切开,重组的时候可能会有偏差,影响飞行体验。

网友:
如果泡沫机简单了。直抽出来原机加强碳杆,接买个比原机碳杆粗的碳杆埋进两侧机翼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的守护者是1.2米翼展,是一体的,后来买过一个1.4米的赛斯纳,就是分体的机翼了。可以用轻木钻洞,然后找 ...

既然叫守护者那就是FMS家的了,怎么会是一体的呢?你自己粘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既然叫守护者那就是FMS家的了,怎么会是一体的呢?你自己粘死了?

我是说机翼是一体,对比大号赛斯纳是两半那种机翼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人的国民床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又到了装x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人的国民床单

网友:
还是换车靠谱,刚好给换车一个理由

网友(2022-06-23):
还是换车靠谱

网友:
参考可拆卸的冲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