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台不同的遥控器,能实现教练模式吗?

楼主(2021-12-20):
想问下,手里一台天地飞9,还有一台华科尔D10,请问能够实现教练模式吗?要教小孩子飞固定翼,她用华科尔,我用天地飞。还请大神们解惑。

网友:
你将两部遥控器连接起来试一试  不就知道了     俺曾经用过天7搭配艾特翼龙的遥控

网友A:
淘宝有教练神器卖。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教练神器卖。搜下。

我按你提供的线索搜了,航模遥控器 教练神器,啥也没搜到

网友A:
航模 教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模 教练

搜到了,多加一套接收和神器,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B:
用不着买别的东西,两个的模拟器口连一块。给d10设置一下ppm输入通道和控制开关,然后天9设置ppm输出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不着买别的东西,两个的模拟器口连一块。给d10设置一下ppm输入通道和控制开关,然后天9设置ppm输出就行了 ...

协议不一样,怎么对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协议不一样,怎么对频?

根本不用对拼,是ppm信号通过模拟器口有线连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根本不用对拼,是ppm信号通过模拟器口有线连接

两个ppm接收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两个ppm接收机?

两个遥控器有线连接不用接收机,您百度文库查一下这两个遥控器的说明书吧,写的很清楚了

网友D:
一直没用过这个功能。曾经双人双手一控帮一个朋友救回了飞机,就是场面不怎么好看,两个基佬像搂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遥控器有线连接不用接收机,您百度文库查一下这两个遥控器的说明书吧,写的很清楚了

好的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没用过这个功能。曾经双人双手一控帮一个朋友救回了飞机,就是场面不怎么好看,两个基佬像搂在一起。

那个场景。。。。这个可以有

网友E:
我觉得天地飞只要有ppm输出,d10刷成deviation,选好教练模式ppm输入,应该是可以的吧。反正我是d7+d10这么用,d10也刷了系统,都没问题。就是一根特别普通的两段音频线连接。我用的是模拟器自带那种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天地飞只要有ppm输出,d10刷成deviation,选好教练模式ppm输入,应该是可以的吧。反正我是d7+d10这么 ...

谢谢,我可能需要一个音频转天地飞9接口的线,想法测试下

网友:
最简单就是一根音频头连接到教练口,跑ppm通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没用过这个功能。曾经双人双手一控帮一个朋友救回了飞机,就是场面不怎么好看,两个基佬像搂在一起。

有过这样经验的都是老手了,形容的非常贴切

网友(2022-01-20):
通知
各单元长明天(1月20日)早上10点开始全民做核酸,12点结束。各居民要做到应采尽做,不漏一户一人。做到不扎堆,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距离,戴口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