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接水冷主轴,转速只有几十转,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12-21):
是这个型号的,不知是否支持水冷主轴,我最高频率设了:400,电压220V,最低频率设了:1.5,但是开机后水冷主轴转速只有几十转,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要设置v/f曲线,你设置了没有?我正想用这种。我也不知道怎么设置。多调试下,注意别烧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