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分享固定翼降落的几点发现

楼主(2021-12-21):
关键词:关油,后三点,平行,下沉
本人啥都飞,典型的杂而不精,最近关于固定翼的降落有些新的发现,生怕忘记了,那么今天就发个帖留个脚印。说到固定翼的飞行,很多人都觉得起飞容易,小手一抛,从你手中或者地上一个点飞向广阔的天空无数个点。但是固定翼的降落就反过来了,就好比是定点降落练习了。降落的时候往往想拥有良好的跑到,视野,天气条件,但是可遇不可求。
印象中最完美的一次降落是:赛巴特50E,逐渐对准跑道,机身下沉角度合适,时机成熟,关油了,更难得的是后三点起落架所在的这个面平行地,平行地,平行地,接近地面,完美降落,印象极其深刻。现在想想,这个完美的降落最为关键的点就在于:你降落的时候关或者不关油门时候的飞机下沉角度趋势,主要看后三点起落架的这三个轮子这三个点所在的这个面是否能够轻松的容易的平行的接近地面。
有了这次的飞行经历,于是我常常尝试在其他固定翼上练习这样的降落。就拿这家黄板机来讲:方式一:每当降落的时候,我关油门了,它都有打破平行且低头的现象,于是,降落之前,我先给一定量的升降微调,发现可以接近完美的降落。但是正常飞行升降微调必须要调回去才行。方拾二:既然降落的时候关油有点低头,那我就轰点油门,发现降落可以完美接近地面,就是速度快了一些。方式三:调整电池的位置,也就是重心的位置,但是降落是好降落了,飞的时候特别是正倒转换,或者侧飞的时候就有些怪怪了。所以经过黄板机这么一折腾我觉得主翼的安装角度,以及电机的安装角度有着完美的安装角度存在,可我就是测量不出,或者调整不到位。(这非得在良好天气条件下做无数次对比实验才能找到答案)
相对于黄板机调整主翼安装比较费劲,那我就转向KT3DEPP 3D了,因为他们的装机过程中主翼与水平尾翼的安装基本固定死了。考虑的只有电机,有时电机也不用考虑,直接正装好了(说到这里提一下,曾经有一次Click KT3D 完美的吊机经历,在离地20厘米左右的高度,在吊机过程中,机身能垂直于地面,飞机在反扭的作用下快速的自转,而此时此刻我遥控不用动的,大概持续了3-4秒)为了继续寻找那完美的降落,我常常带着KT3D早晨6点出门选择良好的天气环境,尝试关油,调整飞机,找到下降过程中平行接近地面的降落感觉。感觉KT3DEPP 3D都比较容易实现。现在主打飞的就是白天KT3D室外。晚上EPP  3D 地下车库。
轻木机不死心。早就想折腾一架可以调整安装角的飞机了,最重复制了一家Factor 3D15E 3A3D,(有一个原因是上面那架黄板机做滚转动作时,特别是左滾左转特别费劲,觉得机型估计有点缺陷)主翼可以调整安装角,前几天破处首飞,(滚转比上面那架黄板机要给力)发现关油,下降低头明显快了,有待继续试飞调整。相信能够调整出那完美的降落。
固定翼降落方式千千万,特别喜欢哪种你关或者不关油门,它会平行接近地面的及降落感觉。继续努力,早日降服降落这一关。
很久没有这么长篇大论了,纯属个人瞎,欢迎各路大侠批评指正,或者提供相应技术文章链接。

楼主:
上文提到的黄板机:extra330scbp 与Factor 3D 15E3A3D

网友:
学习了。新手一枚,只飞过守护者,都说前三点降落容易,也没有对比,反正觉得还好。我都是五边时第三边转四边就开始收油了,降低高度到五边基本就是半滑翔了,最后油门很小,除非有特殊情况要考虑复飞拉起,然后就是油门一点一点小,最后快落地我习惯水平位移拉起让机头稍稍抬起,然后基本就是距离地面不高的情况下啪落地,也没有太大的冲击力。因为改了跪式前轮,也没啥弹起。一切都还顺利。因为也没老师专门教,都是自己野路子飞。不知自己的方式对不对。跟楼上高手交流一下

网友:
可以设置一个油门-水平尾翼混控,让你大油门小油门都能使飞机保持平飞姿态,我用下来很好用,降落时可以大幅降低手动控制平尾的难度,你可以试试。

网友A:
对准跑道后 收油门直至稍微低头 拉杆保持平飞 再次收油门使飞机下降高度 此时用油门控制高度而不是升降舵 接地前一直轻轻拉着升降舵不要松手
快接地的时候油门全收 继续保持拉杆飘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准跑道后 收油门直至稍微低头 拉杆保持平飞 再次收油门使飞机下降高度 此时用油门控制高度而不是升降舵  ...

此时用油门控制高度而不是升降舵    这句是关键

网友:
速度尽量快会降好点,就是控制油门达到你飞机刚好能平飞速度降下来

网友C:
固定翼降落技巧太有魅力,完美飞行的结束,心爱的航模回家,这种心情说有多愉悦就有多愉悦!
固定翼结构不同降落的方式选择也不同,主承重轮先接地为第一重要;后三点前轮先接地或三点同时接地,前三点后轮先接地。
油门控制高度是降落的重要的技巧,在前三点飞机必须用的降落技巧。但对于后三点飞机特别是没有襟翼推重比低舵效低的飞机就不好使了,油门没法有效控制高度;这时滑跑降落是另外一种降落方式。滑跑降落就是两前轮接地后在跑道上滑一段将后轮轻轻接地的降落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固定翼降落技巧太有魅力,完美飞行的结束,心爱的航模回家,这种心情说有多愉悦就有多愉悦!
固定翼结构不 ...

"前三点前轮先接地或三点同时接地,后三点后轮先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三点前轮先接地或三点同时接地,后三点后轮先接地。"

谢谢你指出我的错误,我搞反了。 我已经更正了,再帮我看看有无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此时用油门控制高度而不是升降舵    这句是关键

不打升降怎么控制高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打升降怎么控制高度?

保持住仰角情况下,加油门速度增大升力自然会增大飞机不就上升了。升降舵控制住飞机仰角,用油门控制飞机下沉速度。 这要不明白那只好去看看放风筝的,扯线风筝就上升松线就下降,一个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持住仰角情况下,加油门速度增大升力自然会增大飞机不就上升了。升降舵控制住飞机仰角,用油门 ...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打升降怎么控制高度?

准确地说,叫做用油门控制下降率。如果航模与真飞机一样有一块升降率表,就能很直观看出,保持仰角,加减油门时升降率明显在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F:
准确地说,叫做用油门控制下降率。如果航模与真飞机一样有一块升降率表,就能很直观看出,保持仰角,加减 ...

嗯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三点前轮先接地或三点同时接地,后三点后轮先接地。"

前三点前轮先着地一是跳二是前轮断。

网友:
引用 网友F:
准确地说,叫做用油门控制下降率。如果航模与真飞机一样有一块升降率表,就能很直观看出,保持仰角,加减 ...

严重支持你的观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打升降怎么控制高度?

平飞时慢慢收油门,观察飞机的高度和姿态变化。

网友(2022-01-30):
引用 网友G:
平飞时慢慢收油门,观察飞机的高度和姿态变化。

嗯嗯

网友(2022-03-23):
认真学习大佬无私分享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