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请问谁有天地飞ET07加油门阻尼的视频啊

楼主(2021-12-21):
收了个天地飞ET07,没看清楚是个双摇杆回中的,想改成左手油门,看网上有卖适配的阻尼的,想着买回来自己装,哪位大佬改过,请教一下

网友A:
大概就是个钢片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就是个钢片而已

我看了,就一个钢片三颗螺丝钉,一个塑料块,不知道怎么装啊

网友:
这个貌似特别简单,你随便搜个日本首改美国手啥的视频就来了。或者论坛里i搜个改手的帖子。一把一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就一个钢片三颗螺丝钉,一个塑料块,不知道怎么装啊

你先把控内部拆开拍个照啊,空对空怎么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控内部拆开拍个照啊,空对空怎么讲。

等阻尼来了吧,现在不敢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等阻尼来了吧,现在不敢拆

不至于吧,天地飞都不敢拆,FUTABA/JR岂不是要供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至于吧,天地飞都不敢拆,FUTABA/JR岂不是要供起来了。

直接把背面螺丝卸下来就行是吗,背面和正面没什么线连着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把背面螺丝卸下来就行是吗,背面和正面没什么线连着吧

看上面那个链接吧,我没有天地飞的控,只有三禾和JR。

网友B:
昨天抖音刷到了一个专门讲解这个控的 改装全过程 ,我一7年没登录的账号特地登陆来回复你一下的。找我抖音号76866698 转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抖音刷到了一个专门讲解这个控的 改装全过程 ,我一7年没登录的账号特地登陆来回复你一下的。找我抖音 ...

抱歉没有抖音,网盘行嘛

楼主:
多谢各位大神的指导,误打误撞弄了个右手油,这样吧,摇杆也校准过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