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车床改数显标尺

楼主(2021-12-21):
210车床改造,数字显示标尺,前几天改了电子挂轮,现在把进刀的轴也加个数字显示,这样两个轴移动的时候,都不用看手柄是怎么转圈的了,确定尺子的位置的时候花了点时间,现在已经完成啦

网友A:
不错,这样改是方便了许多,可能 的话提供一下材料的出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这样改是方便了许多,可能 的话提供一下材料的出处。

咸鱼上买的标尺,花了70多,淘宝上卖的贵点,要省成本,可以买个卡尺来改,不过数字方向看着难受,因为卡尺都是横着显示的

网友B:
这种数显尺总感觉没有光栅尺档次高,信和有一款 K200系列的光栅尺截面尺寸16x16mm的非常迷你,还有一款K500系列的,18x20mm截面也很小,很适合小机床使用,就是价格有点贵

网友:
淘宝上五十块钱一只。我也转了一只,车外圆,镗内孔很方便,不过最后定尺还得卡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数显尺总感觉没有光栅尺档次高,信和有一款 K200系列的光栅尺截面尺寸16x16mm的非常迷你,还有一款K500 ...

作为一个以前做东西,都是拿卷尺测量的人来说,现在用的东西精度真的太高了

网友C:
这种卡尺很容易坏,数字乱跑,我改了用了几个月拆了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卡尺很容易坏,数字乱跑,我改了用了几个月拆了扔了

应该是进水了,这个是通过电容变化检测长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进水了,这个是通过电容变化检测长度的,

水倒没有进,可能机油,还有金属碎屑,有时候擦干净了数字也要乱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卡尺很容易坏,数字乱跑,我改了用了几个月拆了扔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机床上有感应电,(用电笔测一下看)数显卡尺就会乱显示。可以通过机床接地解决。

网友D:
中托直接改滚珠呀,1204,反正我是改1605的,摇一小格走刀0.05毫米、
我是290车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托直接改滚珠呀,1204,反正我是改1605的,摇一小格走刀0.05毫米、
我是290车床

要滚珠干嘛,又不加步进电机,

网友E:
建议改光栅尺  我的210原先计划也用这种数显卡尺  最后大家都说不耐用还是决定改了光栅尺,小托板上就改个百分表支架就很好用

网友(2022-02-08):
引用 网友E:
建议改光栅尺  我的210原先计划也用这种数显卡尺  最后大家都说不耐用还是决定改了光栅尺,小托板上就改个 ...

请问有改好的图片?能发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托直接改滚珠呀,1204,反正我是改1605的,摇一小格走刀0.05毫米、
我是290车床

改滚珠不是还要加锁定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卡尺很容易坏,数字乱跑,我改了用了几个月拆了扔了

被你说中了,一直放着根本就没怎么用,这几天按开机键不开机了,要开机需要一直按着开机键松手就关机,这质量也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