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尖涡流

楼主(2021-12-21):
调试发动机时可以看到螺旋桨的桨尖在地面上形成的涡流。

网友A:
偷换概念了啊

网友:
这不叫桨尖涡流

楼主:
应该叫什么?

楼主:
地面上旋转的气流有时是逆时针旋转,有时顺时针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偷换概念了啊

就是螺旋桨转动后在地面上引起的旋转的气流,象龙卷风一样,我也不知道应该叫什么,它是螺旋桨后面的高压在后缘上翻形成的旋转的涡流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螺旋桨转动后在地面上引起的旋转的气流,象龙卷风一样,我也不知道应该叫什么,它是螺旋桨后面的高压 ...

后缘到翼尖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缘到翼尖么?

应该是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螺旋桨转动后在地面上引起的旋转的气流,象龙卷风一样,我也不知道应该叫什么,它是螺旋桨后面的高压 ...

桨尖涡流是有的,但是是称呼单支桨叶尖端的气流,而不是飞机底下的地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尖涡流是有的,但是是称呼单支桨叶尖端的气流,而不是飞机底下的地面。

就是桨尖的气流在地面上引起的漩涡,可以直观的看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