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艇,船型对称问题,求助!

楼主(2021-12-21):
新入一船壳,1.3米的大O艇!经过三个月的工期,如今终于到货。

这船可真是不小!

我用马克笔把船后板的形状描在纸上,去复印店扫描成图片,就得到了这个:

再导到CAD里,试图把后板形状描画下来:

然后就发现了这个:

图片已经被我镜像过了,图片上的左右舷就是实际船的左右舷。

红线是将右舷曲线镜像到左边的样子(对称轴以V底的角平分线为准),可以看出这个船左右并不对称。

对于碳纤维这种从模具里糊出来的玩意,做出来的船壳不对称,多半是这个船壳的模具就不对称。

可模具为啥会不对称呢?
如果仅仅是误差,那这误差也太离谱了吧?难道他们的模具也是手工做的?额,,,这年头还有不是CNC的模具?
也可能是故意设计成这样的,那这样是出于什么考虑?为右转做的优化?还是减轻螺旋桨反扭的影响?

对于这个船壳的不对称的情况,在航行时会产生什么影响?

我打算把这个船装成双发的,两个桨对称旋转。为了抵消船型不对称的影响,我打算不对称地安装一些设备,比如在一侧装一个刮水嘴之类的,
大家有什么推荐方案没?

先谢过各位大佬!

网友A:
本身这个测量方法误差太大。想测的准确,用扫描仪直接扫描船体测量。至于船的设计参数,问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身这个测量方法误差太大。想测的准确,用扫描仪直接扫描船体测量。至于船的设计参数,问卖家。

这个方法我以前经常这么干,误差比你想象的小得多。就算是照片,只要角度正一点,误差都能在5毫米左右。这种扫描的图,要是差出1毫米,还可以说是我测量的误差,可这都4毫米多了,只能说它本身就不对称,况且这个船壳肉眼仔细看也是能看出来的。

已经在问客服,客服不懂,去问技术,目前还没回我。

现在我又有点想把它装成单发的了,打算利用船体不对称抵消一点螺旋桨的反扭,这种情况我应该选用哪个方向的桨啊?

网友(2022-03-25):
这种肉眼都能看出来的不对称多半是故意为之,如果厂家发现这是一个错误,那他把模具修改为左右对称也不是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