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8sz如何与R6208SB接收机对频

楼主(2021-12-22):
请教下论坛各位大师们futaba18sz在对频制式界面,有些制式有对频选项,有些没有,那如何使用那些没有对频选项的制式呢?另外就是这些制式该如何选择用哪个,我手上有7008,6008还有睿思凯副厂接收机

网友:
multi这个制式

网友A:
6208用mult模式
副厂接收机不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非常感谢。不过Multi那个制式界面没有对频那个选项,如何对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6208用mult模式
副厂接收机不要用。

副厂全新的还没用过,是不稳定吗还是对不上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不过Multi那个制式界面没有对频那个选项,如何对频呢?

Futaba的接收机,在没有遥控信号时,红灯常亮。有遥控信号但是没有对拼时,绿灯单闪。有信号且已对频,绿灯常亮。
先给接收机通电,你遥控如果不是mult模式,接收机上红灯常亮。
然后切换到mult模式,接收机绿灯单闪。
找个东西按下接收机上的对频按钮不松开,直到绿灯单闪变成红灯常亮。松开按钮,变成绿灯常亮,对频完成。
关闭遥控电源,接收机变红灯常亮。再打开遥控器,接收机绿灯常亮。检查对频状态完成。

网友(2022-12-22):
好帖子  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