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杯改无刷终于成功了(已更新图片)

楼主(2021-12-22):
上次改无刷电机失败后,在万能的某宝搜了好久,终于找到一款3极换向器的空心杯电机。而且正好是6V,前部带齿轮(省去了固定的步骤)有兴趣的可以参考一下,初步测试转速很暴力,发热的话不带负载还能接受。装上桨的话应该问题不大。但是极限转速0.45A电流,感觉转起来有啸叫声,可能因为轴上毕竟不是滚珠的,承受不了这么高的转速。估计用2S电没问题。
改装需要买一个切管器,我是借用别人的七十多块钱的那款。如认识装空调或者装燃气的,可以借用一下。买了个8.5元的还没到货。到时候再补上行不行。
先上电机图,某宝上1.98元一个,运费8元。我一次性买了10个,玩坏了3个。

焊接啥的很简单,直接把三根线焊在换向器上就行了。难点在于:
一、如何固定,因为我用的H2.54的三PIN插头(我所有的小无刷电机都是用的这种,一是便宜,二是耐流足够,比用香蕉头便宜),然后只要一套3PIN的母头接香蕉头就行了。直接把线焊在换向器上,电机未固定的话,容易把换向器扯下来,这样要把线焊到3个点上,难度较大。解决方法是:焊接好之后,全部用热熔胶封起来。或者中间加一段粗一点的线。再打胶。固定方式的话,我是直接打了电机座,没有3D打印机的话,找差不多大的笔筒也行。
二、其实还是固定的问题,因为只有尾部的三个电刷和轴可以固定,而底部的塑料不知道用的什么材料,热熔胶,万能胶粘不住。
解决方法:用切管器把电机外壳切掉,只留前部的那个圆片,然后整个线圈就能当作固定用了。套上打的电机座,打上胶,完美。前面的圆片上面有2个孔,然后怎么固定就看你们的了。我是打了个转接座,缺点是电机又变大了。下一步计划打那种半边的桨或者看有没有成品桨,螺丝孔是1.4MM的,几块钱可以买100颗,很方便。
注意事项:
一、改装前,请先把前面的齿轮拔出来,找个钳子一拉就出来了,注意齿轮别掉了。然后切外壳,一定要靠着输出那头切,别留太多,留太多了线圈会顶到残留的外壳(因为切管器切出来的边缘会往圆心方向顶)
二、不要用切割机切外壳,我第一个就是这么切的,虽然能切掉,但是会有很多碎屑。跑到轴里面弄不出来。装上轴转起来卡顿。实在不行买个切管器,8.5的估计也可以(等我货到了再确认)
三、安装步骤别错,毕竟东西太小,一旦操作失误,就废了。先套上线圈,然后把齿轮砸回去,直接把轴对着齿轮,找个考虑钳啥的对着尾部砸就行。调整好齿轮的位置。再装电机座(看你们用的什么固定,象我打印的用3PIN线的必需要先装电机座。然后才焊线,焊好线测试没问题,再上热熔胶。因为后面的步骤是没办法反工的。
四、理论上讲,只要换向是3极(或三极的倍数的)的有刷电机都可以改无刷电机。为啥用空心杯来改,因为它的先天条件就适合改无刷。中间的固定轴长,且磁铁在内部,把外壳切了转动惯量小。普通的有刷电机改无刷,只要解决轴和外壳固定的问题,也适合改无刷。
PS:昨天又发现了宝藏,某宝有磁圈卖,也可以自己DIY无刷电机。搜索关键词:径向磁铁。注意一定要是径向加磁的,说白了就是普通的圈形磁铁,NS极在顶部和底部。径向加磁的是和轴向垂直的。有兴趣的可以买了DIY内转子无刷电机。
改好的图片晚上回家拍了补上。

网友A:
好主意,方便的话PM个淘宝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主意,方便的话PM个淘宝连接

发不了,你只接收好友的信息。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B:
都弄利索了,可以发一套完整的图来。就不用打这么多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弄利索了,可以发一套完整的图来。就不用打这么多字了。

是哦。每次都是想起来才发贴,照片晚上去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不了,你只接收好友的信息。

谢谢老兄,还有一家1.5元一只的,1215空心杯

网友C:
改完就是车模用的两级内转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兄,还有一家1.5元一只的,1215空心杯

不要瞎买,不代表同型号的就是三极转子的,五极转子的可以改,但是不能带负载

楼主:
图片已补
右边就是8元电调,现在加了散热之后,持续20A问题不大。电池是3S电池,用的是从大疆上拆下来的电芯,感觉比我几十元买的好用很多
目前还有个问题就是,和支架固定用的是热熔胶,但是运转起来热熔胶就松了(胶打得不多)。
看来还是得用AB胶。

楼主:
小白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完就是车模用的两级内转子

缺点是输出比较麻烦,要从电机外壳上输出。

楼主:
简易测试,电流在0。5A左右的时候,略烫手。
极限电流1。7A左右。不过实在是太烫了。
目前看来,只能用来做水下推进器,我改无刷的目的也正好是想用在静改动的船上。比如这艘80厘米的船上,散热问题之前已经验证过了,之前改的5极无刷空转发烫,放水里一点事都没有。

因为用的1。8买的无刷电机,满油门的时候抬头太严重了,就想改个直径小点的双发推进器。
无刷电机按照论坛里之前有人说的,使用完成之后,空转20分钟。水下使用完全没问题。之前一台XXD的和不知道牌子的电机,上了三防胶后按照这种方法使用,确实没问题。倒是有台尼德科的电机那时候不懂,搞的全封闭的推进舱,结果PLA漏水。。。。轴承挂了。就是12系列的感觉还是粗了,哪位大神知道哪个型号的空心杯是三极换向器的,麻烦留言,不胜感激。

楼主:
货到了,可以用,建议还是买好点的(2个轮子以上的),这种切割轮太松了,没办法精确定位在电机的最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