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模友们,120A电调与4S电池用XT60接头是否适用?

楼主(2021-12-22):
      求教模友们,120A电调与4S 30C电池用XT60接头是否适用?我的船原配接头是 5.5mm 香蕉头,但充电器都是XT60的接头,所以充电不方便,现想将电调与电池的接头都改成XT60的,请教是否适用?我的船配置如下:
4极无刷3660电机 KV3180,好盈120A水冷电调,438铜浆,带标准舵机
电池用的是4S ,30C
改用XT60适用吗?

网友A:
顶不住,为充电方便再自己做个转接头,或者另一个办法,我的辆大脚8车,用两组电池并联,都用XT60接口,电调也两个XT60并联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不住,为充电方便再自己做个转接头,或者另一个办法,我的辆大脚8车,用两组电池并联,都用XT60接口, ...

好的谢谢,那改用XT90 是否就足够了呢?

网友B:
建议90,60不够,会融化,船模瞬间电流太大了

网友:
XT60插头稳定30A载流,瞬间60A
这要看你电流了!

网友:
如果长时间超过60A电流,插头应该很难胜任。

网友:
用as150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90,60不够,会融化,船模瞬间电流太大了

谢谢模友们的指教,我先改XT90 看看效果

网友(2022-04-04):
这个船时速多少,应该很快吧!

网友:
120a电调可以用4s电池,那电机3650,3100Kv,水冷电调80A可以用3S电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