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86手抛机]几款双发手抛机动力组合实测数据-->数据模型。为模友动力选择提供参考!

楼主(2021-12-22):
为什么这些测试都是小尺寸桨叶动力?大尺寸两叶桨效率肯定高。但是桨叶尺寸大降落的时候容易伤到桨,动力过剩。此飞机最终还要给小朋友玩。所以都选择了小尺寸桨的动力搭配。这样的情况放在地面上测试都不会打到桨。3寸3叶桨动力过剩,数据难看。虽然测试了但是没有整理出来。

三架手抛机的动力组合
1.GEPRC 1206 4500KV  GF2540 :第一架改装手抛机,因为手头GERPC 穿越机就是这个动力,所以顺便选了,选择的时候电调偏重、舵机偏重。整体起飞重量和第二架FPV相似。
2.smoox 1404 2750kv 4s-6s D63-5: FPV载机,为了机头配重.发动机后置(肾推), smoox宣传数据吊打所有电机,实测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实测数据还是中上程度,超过很多其他品牌账面数据;
3.smoox 1404 3750kv 3s-4s GF2540。轻量化,这架飞机将来是给孩子练习用的,替代纸飞机。整体起飞重量280g(4s 650)。后续会测试3寸2叶桨,2.5寸2叶桨,2.5寸4叶桨(还在路上).

测试方法
电池外置经过功率计到飞机。飞机倒置于秤上。给不同位置油门。(录像)
根据录像把不同油门段实测数据填入表格。
利用EXCEL 趋势曲线得出不同油门下拉力公式、力效公式、电流公式。
利用趋势公式填表。
仅用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得出结论,不要求数值绝对精准,只验证相对差异。勿喷!实测拉力受电机在机翼不同安装位置的影响和官方理想数据肯定有差异,数据仅供参考!
实测数据范例

最终统计结果!

绿色区域为第二架飞机(390g)平飞巡航动力区间。

网友A:
感觉都重了点。1306KV3100电机配5吋桨10A电调1个6.5克两个3.7克舵机,610mmJ3小白板机,2S400mAh电池,装完150克左右

网友B:
我的飞行总重和你的差不多Fpv

网友:
还是重了点啊

网友:
这样玩航模真是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飞行总重和你的差不多Fpv

最重的就是线材和各种接插头。后来那个机器能焊得都焊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都重了点。1306KV3100电机配5吋桨10A电调1个6.5克两个3.7克舵机,610mmJ3小白板机,2S400mAh电池,装完 ...

这是说双发86 。我还有个48  110多g

楼主:
FPV 头两个是重。
但是第三个基本也就这样了没什么过多可以大减的了

型号
数量
价格
总计
重量
总重量
机身
动力总成
Smooth  X 1404 3850KV
机身
动力总成
掠食者  前机臂
6.04
6.04
机身
动力总成
螺旋桨2540
机身
动力总成
其他

3.66
3.66

动力总成 汇总

28.7
机身
机身本体
机身
机身
机身本体
机身碳管

机身
机身本体
ES9051  4.3(后)
4.3
8.6
机身
机身本体
其他

机身本体 汇总

56.6
机身
驱动控制总成
大黄蜂12A
机身
驱动控制总成
rf204w
2.7
2.7
机身
驱动控制总成
其他线材

机身
驱动控制总成
4s  650

驱动控制总成 汇总

117.7
机翼
机翼
机翼

机翼
机翼
ES9051  4.3(前)
4.3
8.6
机翼
机翼
其他

机翼 汇总

68.6
尾翼
尾翼
尾翼

尾翼
尾翼
舵机线材

尾翼
尾翼
其他

尾翼 汇总
 总计
279.6

网友:
上飞行视频

网友C:
肯定重了。这么小的机子,你上4s。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重了。这么小的机子,你上4s。

几s 可不是和飞机重量挂钩的。 取决于你用什么电机。用什么用途。1.1a电流可以巡航。 650mah 电池理论可以巡航35分钟。 而且这是机头加了配重(手头没有更大的电池,利用穿越机的电池).把配重换成更大的电池就可以实现更久的巡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都重了点。1306KV3100电机配5吋桨10A电调1个6.5克两个3.7克舵机,610mmJ3小白板机,2S400mAh电池,装完 ...

这种手抛机的重量本就偏高,难免的。
自己做翼展91的魔术板水上飞鱼,纯空机140克;
1.4米的冲浪者X8,空机300克左右。
这种85的手抛机,连配重200克。

网友:
我正好有个机身,一直没时间改

网友D(2022-02-09):
楼主,我有个86的手抛机双发 整机重量 276g, 用 DXW 1104 4000kv  + ECO 550mAh 2S 50C 电池 ,感觉动力不足,要不要换电机和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有个86的手抛机双发 整机重量 276g, 用 DXW 1104 4000kv  + ECO 550mAh 2S 50C 电池 ,感觉动力不 ...

1104无刷肯定动力不足。两个加起来也就200g。86这个机型正常巡航拉力大概要100-120之间。你这1104长期工作在低力效区间,也费电。航模不管怎么弄推重比至少要大于1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