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赐教关于是否可以入手朗宇M1的问题

楼主(2021-12-23):
以前断断续续飞亚拓450L6S版本,为啥说是断断续续的呢,就是因为调机是难题,外场没电脑,家里不能飞,每次炸鸡后维修挺闹心!
目前看到了朗宇M1的介绍,萌生了想入手的感觉,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玩过朗宇M1的大神:
1、是否有必要更换舵机(看网上很多人说塑料舵机炸鸡必坏)。
2、是否需要象大飞机一样在电脑上调试敏感度等一系列调机操作。
3、M1是否可以想大飞机一样做一些3D动作,这里说的是象我这样的低低手,高手除外啊。

网友:
调机为啥要电脑?自带的mb很方便呀…还有就是修机原理都是一样的,m1不见得家里可以飞,要是家里飞还是110吧

网友:
如果有技术,飞M1是一种享受,如果基本3D动作都还不是很会,把M1当练习机,那你要准备好大捆钞票

网友:
有钱买200无钱买05,前者Fw2500,可以代替模拟器后者不到1500六轴模式可以当救机。本人05当练习机,200价格接受不了

网友:
楼上没说明白!

网友:
如果用的k8,可以买个蓝牙模块在手机上调,如果用的MB那玩意不直接看灯调吗

网友:
MB直接看着灯调就可以。

网友:
上m2就是了  m1小问题多

网友A:
朗宇机器不错,值得入手。

网友:
M1会出金属舵机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朗宇机器不错,值得入手。

你玩华科尔轴传再改玩M1M2,那真还是一个天一个电,等你玩了700都不想再碰这种小小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玩华科尔轴传再改玩M1M2,那真还是一个天一个电,等你玩了700都不想再碰这种小小机子

大机没场地没时间,小机方便,放车后随时可以飞,朗宇小鸡确实已经顶到天花板了。

网友(2023-02-21):
请问,朗宇M1EVO的电池充电电流是多少A,或是说多少C充电

网友:
M1不错!
舵机容易坏!炸鸡金属的也不一定耐炸
技术好了,当大鸡可以呀!

网友:
以前买机前喜欢看看人家怎么说,后来发现很多评价都有些扯淡,或者存在偏差和错误引导,妄听他人意见,亏的还是自己的。

自己玩过一些机器之后,就更明白自己的需求,有自己的判断,不再人云亦云,考虑自己的需求和爱好就好了。
楼上好些人说M1舵机容易坏,我的是M1EVO,已经500多个起落了,舵机没坏过。  不打到硬的东西,草地上基本炸不坏。
小机的优点和缺点都是小机的,不是M1的。小机炸机概率更高,但是更加耐炸。技术不行,硬地炸坏,也不是机器的锅。

M1确实是同级中最好的了,如果贵是缺点的话,那精致也是缺点,觉得价格贵了,追求性价比,选择其它的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