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羊图传从高功率降到低功率会随机跳到其他频点?

楼主(2021-12-23):
最近研究FPV,买了matek F405 wing(刷inav 4.0),黑羊TBS UNIFY PRO32 5G8 HV图传,图传与飞控之间通过smartAudio协议来控制。发现一个bug,通过飞控来调节图传的功率(这么做主要是为了在地面上的时候,图传保持低功率,防止发热太高烧毁),如果图传开启2分钟以后,从1W或者500mW降到25mW,接收屏幕就会花屏,搜索频段以后发现跳到别的频点上去了,而且每次跳的频段都不确定,随机出现在某一个频段。

但如果图传开启的时间很短,比如1分钟以内,从高功率切到低功率就没这个问题,怎么切都不会导致频点跳动。

请问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大神么?我现在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被嫌弃了,每次降落后锁定降功率,就可能把别的模友炸下来,不甚苦恼!

网友:
估计固件有问题,试试降落后手动调pit模式吧

网友:
我们一大波人一起飞,都是通过物理操作解决这个地面图传干扰天上飞机的情况。起飞,大家一起搜星,都收到后一起起飞。降落,就拔电。

网友(2022-07-03):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我的图传跟你一样,我是1.8w直接上天,但是上天以后会自动跳一次频点

网友(2022-08-21):
我是黑羊TBS UNIFY PRO32NANO 指甲盖图传,装在穿越机翼飞死神F7mini上,装完我直接把图传表通过BF刷上去了,根本刷不进去,会有故障,是不是要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