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S55HZ带泵发动机的部件图解和操作说明,分享给油机新手。

楼主(2021-12-23):
一直飞电直,偶然机会,入了首台油机TG55N,含OS55HZ发动机。经老模友经验分享及发动机资料共享,学习整理后,发出来供首次使用油机的模友门参考借鉴,少走弯路。
OSMAX55HZ直升机发动机要点,以下均来自OS55HZ发动机说明手册,如有需要后续将整理的Word文档分享给需要的模友。
1.电启动连接,一端连接热线电热塞(俗称火头,OS55用8号火头),另一端要连接到底盖的保留螺丝上,散热片做了表面阳极化处理不导电。
2.OSMAX5550SX-H一样的安装尺寸可替换安装;新设计的40L化油器可以独立调节怠速,悬停和高速三段气门。提供可适应于运动和3D飞行的接近60级别的宽范围动力输出。
3.OSMAX55HZ 引擎各部件名称:

Heatsink head:散热器头 Glowplug:热线电热塞 Throttle lever:油门舵机
Carburetor Type40L 40L型化油器  Idle Mixture Control Screw:怠速混控螺丝
Fuel inlet:油料注入口 High speed Needle Valve:高速针阀(俗称主油针)
Mixture Control Valve Stopper:混控阀截止器
Medium Speed Needle Valve:中速(悬停)针阀,(俗称副油针)
CarburetorRubber Gasket:化油器橡胶垫圈
4.化油器控制,三种混控调节方式
A:主油针调节(高速),它用于调节最大油门的最大功率输出时的油气混合比;
B:怠速混控螺丝,手动调节混控阀的方式;它用于油门打开时,最佳怠速性能下的准确油量供应;
C:副油针调节(中速阀),它属于AB阀门调节之外的附加的全油门行程内的精准油气混控比调节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怠速混控螺丝调节,从中间位置,只能顺或逆时针转动90度范围,不可以多拧。

5,混控螺丝的基本位置,当混控螺丝顺时针旋转时,发动机贫油;逆时针旋转时发动机富油,随着气候,燃油,排气管,主旋翼,模型重量,齿轮比等因素的变化,这个调节也要相应的变化。
6,化油器机体刻度,对应于左下为Fully opened(全开),89度后的右上角为全关。其余的三个刻度可用于作为悬停的油门标记位置。

7.油机启动
1)确保使用电子启动器启动引擎;
2)确保使用了增压消声器油料供应;
3)确保使用同一油料完成类同操作;
8.油机启动步骤如下:
1)加油到Fuel tank油箱,并卡住进油管,避免油料流入化油器;
2)确保点火头热红状态,并安装电热塞到圆柱头上;
3)打开和关闭油针,顺时针旋转关闭油针;逆时针旋转打开油针;
4)主油针和副油针,从全关到全开状态为2圈;
5) 内六角启动杆插入发动机顶部的内六角螺丝中,不要打开热线电热塞,打开一点油门(距离怠速一段距离),并逆时针旋转启动器,只到眼睛看到油料进入到化油器。

6).准备启动,并确保遥控器端的油门摇杆全关,油门微调中间位置,以及Idle-up开关处于关闭状态;抓住旋翼头,确保引擎启动时旋翼头不会转动;
7).连接热线电热塞上电,并用启动器逆时针启动引擎。
8.油针调节
在做任何调节前,请注意下面的描述;
1)     主油针,初始调节,一次调节3到4格即30度左右;中间过程调节时或最终调节阶段,一次15度(1到2格)调节;
2)     副油针,每次30度调节;
3)     怠速混控螺丝,每次转动5度左右调节;从中间位置到两端各有90度的调节空间;左转富油,右转贫油;
一般调节流程图,参考Adjusting Chart,本图用于20%润滑油及15~30%的甲醇的燃油。

9.引擎调节步骤:
1)怠速运行发动机30S左右预热;如果引擎熄火,微调加大油门加大怠速转速RPM;然后加大油门“貌似漂浮”在地面上,如果此时飞机缓慢升起并产生大量油烟,就是太富油。通过顺时针旋转混控螺丝来修正;如果是极度富油状态,引擎转速RPM将变得不稳定,打开油门会产生大量的油烟,转速也会突然下降或停机。
这种情况也会出现在预热时间过长的情况下,相反的,如果混控贫油,现象就是没有什么油烟,油门加大时,引擎几乎要停机;这种情况就要逆时针旋转混控螺丝5度来改善。

10.正常设置完怠速混控后,下一步就是调节悬停混控比;
悬停飞机,调整遥控油门来观察中速范围内的引擎响应。如果引擎产生过量的油烟,并且油门响应较弱,混控富油;降落模型,顺时针调节主油针。调节主油针不要超过初始调节步骤的30度(34格)每次的范围。并在这个阶段保持一定富油状态,并千万不要碰副油针。
相反,如果悬停时悬停不稳定并且油门响应过于敏感或者引擎倾向于过热,表示化油器贫油,需要逆时针调节主油针。
当悬停飞行油门设定满意后,降落模型,并再次检查引擎的怠速状态。
大概10秒的怠速后,打开油门试图起飞悬浮飞机,如果这个过渡是平滑的,呢么怠速混控就是OK的,如果再次观察到富油或贫油的症状,就要再次调节怠速混控螺丝。

11.现在开始调节主油针,使飞机在全油门时拥有最佳性能;如果遥控油门打到最大,引擎加速较弱或慢,过度排烟排气,飞机无法打到期望的设定转速,则是混控富油,主油针的设置刻度需要减少。如果经过平滑加速到满意的高速飞行速度状态后,飞机快速拉起爬升,引擎无功率输出,呢就是贫油了,这种情况立即降落,重新调节主油针到富油的状态。

12.调节到满意的高速状态主油针位置后,重新检查引擎的怠速性能,精调怠速混控螺丝,只到完美的怠速状态。

13.再次检查悬停性能(全油门主油针已设定好的情况下),悬停出现中速的轻微贫油状态,这个时候不要再碰主油针,是时候让副油针出场了。之前设为2圈全开,现在打开副油针30度,然后精调只到最优的悬停性能。如果悬停出现富油状态,适度的关闭副油针来达到最佳悬停性能。

网友:
发动机是好发动机,tg55N就太差了

网友:
顶,造福油机小白,好帖

网友(2022-03-02):
留底备用谢谢

网友(2022-05-07):
赞一个,正好最近在研究这台发动机

网友:
回头试试

网友(2022-06-07):
点赞,当时调两台OS50调到疯,还是玩电直了

网友(2022-08-28):
兄弟能发个电子版吗,谢谢了,kukustar@163.com

网友(2022-09-27):
帖子发太晚了,发动机和飞机都出掉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