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贴]关于固定翼接收带回传

楼主(2021-12-23):
不考虑遥控器的情况下,大佬指点一种带回传的接收机,1.6-8通道足矣,2.价格实惠,3,回传质量高。顺道请大佬们再指点一款FPV固定翼载机,最好带远航的,价格实惠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羊

为什么黑羊接收机好呢?

网友B:
你想回传什么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回传什么信息?

电压就行

网友B:
可以看看福斯的电压回传,目前这是我知道最便宜的方案,遥控器i6加接收200搞定,再花20左右买个回传模块装飞机上。视距内飞固定翼没问题。富斯i6X,接收机用IA6B或者IA10B,带i-Bus功能的,配富斯家的各种传感器,不光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福斯的电压回传,目前这是我知道最便宜的方案,遥控器i6加接收200搞定,再花20左右买个回传模块 ...

感谢大佬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