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0618原装钟表车床的吗

楼主(2021-12-23):
0618钟表车床原装的电机是皮带直接驱动的吗?中间有转接变速轮吗?,
看闲鱼卖0618电机的就是100多瓦的单相电机吧,
功率也不大啊,
我用下来总觉得0618的扭矩不够,
感觉最好加个中间转接轮进一步降速比较好,
还有0618的PU圆皮带,
用一些时间就会觉得松,
要去掉一截再胶连起来,
不然就会自己往别的轮槽里走,
你们的也这样吗?

楼主:
当0618车床无力卡死,车刀粒尖崩坏时,我就知道皮带又松了。

网友A:
0618年代久远,玩的就是个情怀,能转就行了,车东西就别有太大期望了,价格也不便宜,有这个预算可以买很多实用机型,华飞的都比他强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618年代久远,玩的就是个情怀,能转就行了,车东西就别有太大期望了,价格也不便宜,有这个预算可以买很多 ...

你是的我也知道,0618实用性不如普通210车床,
但是知道的晚了,
这0618论坛买的,
当初裸机2800元,
后来自己做的架子,装的电机,
然后买全套挂轮,
买全新的80卡盘1个,100卡盘2个,
可调刀架,全套12毫米机夹刀,
尾座钻夹头几个,
活顶尖呆顶尖,
反正所有加起来,
豆腐已经超过肉价,
要整体换新车床转让掉老车床,
不容易的事,
当0618皮带不打滑时其实用着还好,
这不新的缝纫机无刷电机也准备好了,
就想做个中央皮带轮转接架过度一下。
缝纫机电机一般4000转,
降速到1000转就行。

网友:
焊个工作台,电机放在车床下面,电机座做成活动能调节的,这比电机侧装8字型皮带的稳定,皮带的种类有很多,到卖三角带的地方去看看,有没有适合的三角带,pu圆的不吃力也不稳定,更换三角带要拆主轴比较麻烦。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换一台,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B:
0618就是玩个情怀,现在却成神机了。闲鱼辣鸡成色的非天仪的齐全点的都小一万了。纯粹就是击鼓传花,就看哪个**接手了。
天仪0618这玩意没任何实用价值,当初工信部写的淘汰原因就是精度差。主轴就是普通老的轴瓦的,既不是动压也不是静压,紧了不行松了不行。除非改成轴承的,不过改成轴承的还叫0618么。
既然不实用那就只能当藏品了,天仪0618还真是超级适合当藏品,满满的工业机械美。当摆件那是超级好看。贵吧那也有贵的道理,像样点的那么大个的石雕木雕也不便宜啊。但收藏品呢那就讲究品相了,全须全尾原装原品原件。破破烂烂的那就废铁,竟然还有拿废铁卖个几千的,真扯淡。
来自微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的我也知道,0618实用性不如普通210车床,
但是知道的晚了,
这0618论坛买的,

当初论坛有个大佬出原箱未拆的天仪0618A和北仪的0608A,四千一套啊,现在这玩意后边得加个零了。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0618就是玩个情怀,现在却成神机了。闲鱼辣鸡成色的非天仪的齐全点的都小一万了。纯粹就是击鼓传花,就看哪 ...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精度低不敢苟同,我的0618是天仪的,出厂年份和我年纪差不多,做工觉得还行,这0618是钟表车床,其实就是车小件小轴的,所谓车小件,以前是用白钢磨车刀的,车刀比较快,现在硬要改成DIY专用万用车床车大件用刀粒,那确实不是很合适,其实用惯了0618,再去用其他大车床,总觉得大车床托板不够顺滑。用惯了0618看现在的一些家用车床细节会觉得做工粗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精度低不敢苟同,我的0618是天仪的,出厂年份和我年纪差不多,做工觉得还行,这06 ...

精度低是一朋友告诉我的,后来上网查了查是这么说的。他以前天仪技术科的。淘汰后就把整套图纸工装什么的都卖给北闸口一乡镇企业了。
大的工业级的床子都老老实实的按国家国标生产,这些厂子也有技术能力和设备保证精度。这些大厂很少听说生产家用小床的。这些家用小床也就是个就和,轨道磨搞不好都二手淘汰的,配合面基本都装饰性的铲花,哪有什么精度,不过当个坯子还是挺好,自己刮刮铲铲,既有成就感,也有实际意义。当然当坯子也就华飞国良这种,可别弄富阳神机那种,我可让他那CM615给恶心坏了。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初论坛有个大佬出原箱未拆的天仪0618A和北仪的0608A,四千一套啊,现在这玩意后边得加个零了。

0608好像当初5000多有人出让了一套,被一号营地买去的,0618不可能原箱的吧,毕竟连底座好几百斤的,比较新的估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0608好像当初5000多有人出让了一套,被一号营地买去的,0618不可能原箱的吧,毕竟连底座好几百斤的,比较 ...

是原箱的,谁买给谁撬个角往里边拍张照,记得卖了有点时间才出掉,不是立马秒的。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低是一朋友告诉我的,后来上网查了查是这么说的。他以前天仪技术科的。淘汰后就把整套图纸工装什么的 ...

你也说的淘汰后了,我的车床是70年代初的,那时的精度还行的,淘汰后估计都得90年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说的淘汰后了,我的车床是70年代初的,那时的精度还行的,淘汰后估计都得90年代了

他那精度差就是主轴闹得,紧了精度就高,但也得刮瓦刮好一阵子才能保证。同样精度用轴承就简单了。而且轴瓦的紧了转速又不能高,小细零件转速不高线速度就上不去。要是改成动压的就好了,可那复杂大了。改成轴承就得重新设计床头。那时候都有数控了就没必要发展这类小仪表了,现在都走心机了,别说C0618A了,估计CG6125C都淘汰了吧。
来自微站

网友:
改无刷电机,工业缝纫机用的那种。我有一套800W的改好的,基本新的,闲置中。

网友:
换伺服么,不过一套挺贵的,我想试试国产的

网友C:
我单位曾有两台六几年产原装天仪co618车床,铸铁台座,变速皮带轮是三级变速,但皮带轮是穿在主轴中间的,只能用工业缝纫机用的开放式粗牛皮带穿上,若用三角带需要卸主轴,非常不方便,电机是三相360瓦四级的,用螺丝安装在类似活页的铸铁架上,没挂皮带时电机自然下垂,挂皮带后电机及电机架的重力自然拉紧了皮带,进刀大了就会闷车,只能用白钢刀车小活,虽精度很高,远不如后购的lc250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单位曾有两台六几年产原装天仪co618车床,铸铁台座,变速皮带轮是三级变速,但皮带轮是穿在主轴中间的, ...

原来这样,靠电机自重收紧皮带的,以前是缝纫机的牛皮带,现在有圆的PU带,可以烧接起来,

网友B:
想办法改个电主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办法改个电主轴呢

闲鱼上很多电主轴的,把无刷电机和车床主轴结合一起,好像千元左右,我这车床最少也得等铜瓦磨坏了,买不到配件了才会改,按我的使用频率,可能这辈子都不用改,再说电主轴直驱动,不也有低速功率不足,扭矩不够的毛病,总没有人把减速器也做进主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闲鱼上很多电主轴的,把无刷电机和车床主轴结合一起,好像千元左右,我这车床最少也得等铜瓦磨坏了,买不 ...

要不改个静压主轴,中间皮带轮那加个卸荷装置,把C0618A整成CG0618A。
想想0618再带个镀铬光闪闪的油压表都带劲。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的我也知道,0618实用性不如普通210车床,
但是知道的晚了,
这0618论坛买的,

把皮带轮改成O型或A型三角带轮,业余玩5~10年才需要换一次皮带(主要是老化了)

轴承好好刮一下,精度不输轴承机。

想要更高精度,改卸荷带轮,动压轴承,弹簧夹头,车小轴、细轴全面碾压轴承机头。

网友D:
我也是0618  自己弄的PU带  啃钢吃多了闷刀  铝合金走快了闷刀。。。。我想换掉  不是说不好  仅仅是因为太小了  加工范围和刚性都太差了

楼主:
今天又买了套缝纫机下挂电机750W,给0618车床换上了,用着还行,没用中间轮,当低速80转的时候扭力不太够,手能抓停卡盘,但是当切换到车床的机械低速就抓不停了,这样就能车丝用了,缝纫机电机原来也分好多种,这种下挂的是最便宜的,好处是能调节皮带长度,坏处是皮带轮是锥孔的,原机的皮带轮比较大,小直径的还难买到,只能自己车了个小皮带轮。我测了一下,当控制器2800转时,车床1050转,控制方面就直接用原来的霍尔手柄拨动开关,后来改的电位器加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0618  自己弄的PU带  啃钢吃多了闷刀  铝合金走快了闷刀。。。。我想换掉  不是说不好  仅仅是因为太 ...

小车床就是慢,每次进刀20-30丝,没效率,修修补补没问题,要批量干活,一定要换大车床,DIY本身就是耗时间的过程,小车床小铣床的,一个零件就要加工半天,一件作品动不动几个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车床就是慢,每次进刀20-30丝,没效率,修修补补没问题,要批量干活,一定要换大车床,DIY本身就是耗时 ...

所以我觉得有条件就直接上工业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的我也知道,0618实用性不如普通210车床,
但是知道的晚了,
这0618论坛买的,

一步步入坑了,哈哈哈,我是论坛潜水了几天,才下手买的210车床和25铣床,整体用下来还算是满意的,我在西北,买二手运费太贵了,买新的能包邮,比二手还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0618就是玩个情怀,现在却成神机了。闲鱼辣鸡成色的非天仪的齐全点的都小一万了。纯粹就是击鼓传花,就看哪 ...

这种东西,就像耳机论坛,玩古董随身听的一样了,老鸡买了用起来不爽,总是有各种问题,哈哈哈卖的还贼贵

网友(2024-10-10):
要好用,换同步带,不打滑~

网友:
我用V型带,X宝上买的,用了几年了也没有坏

网友(2025-02-04):
0618型号有点小了,标配80的卡盘,稍微大点的都夹不住,210都100的卡盘,平常用最好用的是125的四爪单动卡盘,用着顺手,最好买250以上的车床,250,290,320个人用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