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佬帮我看一下是电调故障还是飞控故障

楼主(2021-12-24):
遥控器接收机都换过,排除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
前面俯仰、横滚、方向都正常,油门从1050推到1060一丁点,2、3电机就加速,油门感觉只有开关,没有中间值。上桨后的现象就是瞬间冲天然后掉下来。手动模式,AIRMODE关闭

网友A:
电调的行程校准呢?

网友B:
去掉飞控,测试电调性能,用排除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飞控,测试电调性能,用排除法

去掉飞控,电调通电有音乐,电机没法转,没法看电调好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的行程校准呢?

BF里点鼠标推总油门电机旋转速度正常,唯独就是推遥控器油门不正常

楼主:
视频21秒开始是推油门

网友C:
推油门的时候3通道pwm值1000到2000,正常。说明遥控器、接收机和飞控输入是正常的。视频里几个通道轮流变化是怎么做到的?那个界面里应该是用总滑块推动4个通道同时变化啊。 是你推油门杆了吗?上边截图那里放个全页面的图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BF里点鼠标推总油门电机旋转速度正常,唯独就是推遥控器油门不正常

遥控器上有没有通道输出图形可以看?会不会你设置了解锁模式里的油门曲线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油门的时候3通道pwm值1000到2000,正常。说明遥控器、接收机和飞控输入是正常的。视频里几个通道轮流变化 ...

那个界面只要勾选后,解锁就可以遥控器控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上有没有通道输出图形可以看?会不会你设置了解锁模式里的油门曲线是不同的。

遥控器里都正常啊,再说BF里遥控输入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油门的时候3通道pwm值1000到2000,正常。说明遥控器、接收机和飞控输入是正常的。视频里几个通道轮流变化 ...

网友C:
我的飞机电调也是DSHOT600协议,Motor Stop是打开的,怠速油门1.5%。
电调行程校准过了吗?没有的话校准一下电调。校准时不要用油门摇杆改变CH3的值,用app界面里的推拉滑块。正好听一下所有电调是不是同时开始,同时结束。飞机放平,校准加速度计。 解锁的时候让飞机在Angle 或者 Horizon 模式,电机推油门才转,Air model 解锁就转。
校正完再看看结果。

另外,我又看了一下你的视频,里边电动机输出量的变化是不是你不是在推油门,而是在拉升降?只有2,3电机加速。遥控器的手型设置对了吗?

网友D:
去電調軟件那邊 看一下 油門數值  改成 1000   LOW  中間1500  高 2000 然後電調軟件 BLS  BL32  可以轉動測試馬達 一個一個 轉 不要上葉片 一個沒問題之後4各馬達一起轉 看看 4各馬達 轉向 是否正確  然後 在 BF 電機選項那邊 在測試一次   我是方便我是在BF 選   電機排法  選1234

注意 測試馬達都不能上葉片  然後都OK之後  自穩模式測試起飛   我目視很會所以輕輕油門 YWA  ROLL  動一點點  前後左右ROLL  看他移動  不用起飛我就知道 是否可以飛了   確認轉動方向OK   自穩起飛 10CM高度 前後左右可以移動 你就可以 外面飛了
自穩OK  外面手動一定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去掉飞控,电调通电有音乐,电机没法转,没法看电调好坏哦。

校准油门,电机不转就是电调坏了。用飞控换个四合一电调在试试不就清楚了。代换法比较简单,就是需要备用配件。如果没有就比较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油门,电机不转就是电调坏了。用飞控换个四合一电调在试试不就清楚了。代换法比较简单,就是需要备用 ...

没办法解决了,再买个电调还不如换个飞塔了,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飞机电调也是DSHOT600协议,Motor Stop是打开的,怠速油门1.5%。
电调行程校准过了吗?没有的话校准一 ...

BF里推滑块电机转动正常,遥控器偏航俯仰横滚都正常,唯独遥控器油门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電調軟件那邊 看一下 油門數值  改成 1000   LOW  中間1500  高 2000 然後電調軟件 BLS  BL32  可以轉動 ...

感谢指点,马上下载了电调软件,进里面也看了,4个电机低中高数值正常,方向正常,其他都是默认值。推滑块电机转动正常,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准备换整个飞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BF里推滑块电机转动正常,遥控器偏航俯仰横滚都正常,唯独遥控器油门不正常

电调行程校准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办法解决了,再买个电调还不如换个飞塔了,哎

找朋友借个。测试。如果这也没有就买新飞塔,这个留存或者返厂,我就是这样解决问题的。哪有不烧设备的,电调飞控都好几个,慢慢下坑

网友A:
我的直觉还是遥控器问题。不同牌子的遥控器,层次逻辑有点不一样的。

网友A:
对了LZ你是哪个城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LZ你是哪个城市的

重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直觉还是遥控器问题。不同牌子的遥控器,层次逻辑有点不一样的。

遥控器接收机都换过,BF里遥控信号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朋友借个。测试。如果这也没有就买新飞塔,这个留存或者返厂,我就是这样解决问题的。哪有不烧设备的, ...

收的原三寸机,飞得好好的摄像头断图像了,于是轻炸了一下,然后买了新摄像头把所有东西装到4寸机架上就出这种问题。快半个月了修不好,只好飞航拍机玩了,又遇到大疆频繁更新御3,于是连累我的2S连续几天断图传,都准备寄回大疆走售后了,联系客服才知道2S普遍断图传,然后客服给了个新APP才解决,简直霉到家了

网友:
在排查一下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遥控器接收机都换过,BF里遥控信号都正常

你是不是开气压定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开气压定高了?

应该没有吧,我恢复过出厂设置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应该没有吧,我恢复过出厂设置

你需要明白的几个问题:
1.如果选择的是dshot协议,就不需要校准油门行程,你的问题现像也与行程无关;
2.不上桨时,连接BF地面站测试电机,只要电机能转动正常没有特别的杂音就行,不必理会转速,因为不上桨时,在自稳方式下,机子没有动力调平,四个电机转速是一定不同的,即使手动模式,因为你不能保证你的遥控器各杆量,四个电机转速也不一定相同,只有上桨起飞才能测试。
3.上桨试飞时,冲高,然后停止,一般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
a.电机转向不对,要对照BF地面站“配置”中图示的转向检查
b.电机转向按常规设置(1、4正转,2、3反转),但在BF地面站“配置”中选择了“反转电机转向”;
c.与上一条正好相反,电机转向按反转设置(1、4反转,2、3正转),但在BF地面站“配置”中没有选择“反转电机转向”;
d.有桨页装反,目视仔细检查。
e.陀螺仪方向配置错误,这一条常会忽视,因为一般直接默认:在BF地面站中,先在“设置”中,观察飞控是不是安装方向正确,点击“重置Z轴”,然后分别沿俯仰和横滚方向转动飞控,观察屏幕上的动作是不是一致,如果不一致,就说明飞控安装角度不对,或者陀螺仪方向配置错误,要进入“配置”中,在右边的“飞控和传感器方向”中,改变一下“第一个陀螺仪”参数,改一次,保存后再进入“设置”中重复观察,直到显示的动作与实际动作一致。

如果以上都没有发现问题,还出现你说的问题,那就是见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需要明白的几个问题:
1.如果选择的是dshot协议,就不需要校准油门行程,你的问题现像也与行程无关;
...

所有项目都检查过,包括陀螺仪方向。我已经买了新的飞塔,到时候用替换法看看问题出在哪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没有吧,我恢复过出厂设置

我新刷固件的都是默认被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新刷固件的都是默认被打开的

气压传感器确认是关闭的

楼主:
买的曼巴新电调已经到了,焊上测试故障依旧,确认电调没有问题。买的新飞控还没到货,哎

网友:
30楼说的好像就是我第一次犯错的原因,和你的现象一样,电机抽风,我的原因是其中一个桨没用反桨,就是说装了3个正桨,1个反桨。。。最有趣的是,虽然会抽风,但反乌龟居然奏效还有,俯仰横滚方向要微调到中立点1500

网友F:
飞控与电调排线接触不良是个要小心的故障,我的手就是这个故障个打伤的。没解锁上电池时,一电机突然高速启动,手打伤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飞控与电调排线接触不良是个要小心的故障,我的手就是这个故障个打伤的。没解锁上电池时,一电机突然高速启 ...

我有几次发生没有解锁情况下的电机启动,有一次是3S电调我误接了4S,当时电调烧了,我没有注意,将电池拔下后,又重新插上,结果一个电机高速转动;另一次飞完上锁落地后,我捡起机子要拔电池时,有一个桨突然高速启动,后来检查发现,是电调排线有两个线之间有连锡,也就是有两路之间在某一时刻会短路到一起。

所以一定不要认为上锁了就安全了,那是建立在所有硬件和装机都正常的情况下。每次与人近距离接触,比如插拔电池时,都要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几次发生没有解锁情况下的电机启动,有一次是3S电调我误接了4S,当时电调烧了,我没有注意,将电池拔 ...

你说的太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