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求帮助

楼主(2021-12-24):
第一次飞 涡喷是6公斤的,现在飞机还在安装中,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飞机带减速板,空中减速需要开启多少度合适呢?还有就是发动机安装位置有要求吗?

网友:
找到涡喷群就能找到解决你遇到一切问题的大神。

网友A:
空中减速有什么做用?看看炸机响不响吗?不是降落减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中减速有什么做用?看看炸机响不响吗?不是降落减速吗?

速度不下来,落地要弹跳啊。

网友:
热狗入门666啊

网友:
来一瓶彩色拉烟油玩玩不

来自微站

网友B:
拉烟油有红色,蓝色,黄色

来自微站

网友:
减速调到开启不会抬头就可以了,发动机这种机型没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中减速有什么做用?看看炸机响不响吗?不是降落减速吗?

不懂就不要瞎评,论坛现在死气沉沉就是被你这样的人给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烟油有红色,蓝色,黄色

我自己会配彩烟油

网友:
看到新手就点进来了,看到涡喷就关了
酸了

网友C:
设置一个可变比例混控通道,一般40-45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一个可变比例混控通道,一般40-45度左右。

感谢,本来也是想设混控的,但是鸭翼已经设了混控,而且是用开关通道激活,所以我想先把减速板直接用开关控制先试飞,等熟悉飞机的性能后再根据情况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