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下球头扣

楼主(2021-12-24):
看了很多帖子的炸鸡都是因为球头扣脱落导致的,那是否可以使用金属球头扣代替?
这种对机械会有什么损害吗。老铁们来讨论下吧

网友:
使用这种金属球头,拉杆长度不好调整。

网友:
球头扣脱落炸机,是自己不做维护保养,易损件要经常检查更换

网友:
金属的多少有点虚位

网友:
这种普通的杆端轴承,貌似不适合像旋翼头拉杆这种周期性高速运动的部件,只适合用在低速或者静止的场合,可以用在尾舵机拉杆上,否则磨损比较大

网友:
个人猜测:重,转起来惯性大;炸一次机,容易变形;太大了,很难找到小号的

网友:
这确实是个好问题,不过平时碰到的小的金属的会有虚位。

网友:
你看到很多帖子是因为他们炸了才发帖,没炸的人都不发帖。

网友:
金属虚位超级大

网友:
用这种十字盘容易报废

网友:
这种用几电就能看到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