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vbar,kbar螺距设置不在控制回路范围内的问 ...
请教一下关于vbar,kbar螺距设置不在控制回路范围内的问题

楼主(2021-12-24):
经常发现因为
舵机
臂球头位置不合适,导致想要的角度不在80-110的控制回路范围之内,一般把舵机臂往内孔移,基本可以解决问题。如果不移球头,降低舵机行程量也可以达到。这样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舵机力臂,好舵机忽略,力量小的舵机,内孔移首选

网友B:
降低舵机行程影响舵机的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