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h7换上飞机

楼主(2021-12-25):
用大号的烙铁头也照样焊飞控

网友A:
       我也搞了个lann的H7拿来玩,还没有上机。现在好像H7飞控的固件有问题,双向dshot运行不正常,不过在4.3新版本中修改了。楼主如果要用RPM滤波可以关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搞了个lann的H7拿来玩,还没有上机。现在好像H7飞控的固件有问题,双向dshot运行不正常,不过在 ...

我刚刚接上测试了一下;目前通电都正常。不得不吐槽一下这个焊盘,飞控和图传竟然在后面,bb响还在下面,不过做工真不错。等明天电调到了去试飞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刚接上测试了一下;目前通电都正常。不得不吐槽一下这个焊盘,飞控和图传竟然在后面,bb响还在下面, ...

确实。都是开源方案,用料都差不多,拼的就是做工和布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