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装内转好还是外转好

楼主(2021-12-25):
700级直升机电机

网友:
内转好,因为外壳还要接水套进行散热。

网友:
内转。外转只能风冷,转速也不够

网友A:
各有优势,内转方便水冷,同时入门级的电机也比较便宜。
这两年在某老板的力推下,竞技船也开始使用外转,但高效高转的外转目前市面上没有发售。
你可以用直升机的外转电机自己改线圈,这个存在试错成本。
同级别的内转与外转对比,内转的转速更高,外转的扭力更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各有优势,内转方便水冷,同时入门级的电机也比较便宜。
这两年在某老板的力推下,竞技船也开始使用外转, ...

装了外转 可以自翻是吧?

网友:
如果桨的转速不需要太高,装外转比较好,不用考虑散热,我的渔船装2212外转无刷,连续开几个小时都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有优势,内转方便水冷,同时入门级的电机也比较便宜。
这两年在某老板的力推下,竞技船也开始使用外转, ...

这样的!700级直升机电机可以转速可以达到28000转,不知道要不要减速增加扭力,四叶的螺旋桨,以前入了两个sss5694电机,电调太贵了,自己刚好有两个120A12s的电调,改下水冷就行了电机可以改前端水冷块

楼主:
电机最高转速是28000转,要不要用同步轮减速,还是直接轴,扭力够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了外转 可以自翻是吧?

是啊,可以玩空翻360,这个是表演项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700级直升机电机可以转速可以达到28000转,不知道要不要减速增加扭力,四叶的螺旋桨,以前入了两 ...

你这个电机很久以前有人跑过,上O记的X550两页桨不是问题。不过是装900mm的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机很久以前有人跑过,上O记的X550两页桨不是问题。不过是装900mm的船。

我双发的!6717四叶的桨

网友:
学习了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