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候角儿——1、DIY铣床电动走刀器

楼主(2021-12-25):
新机器,还没学会操作。所以暂且先伺候着,预感掉进火坑了,这是1,接下来是2,还有3、4......,没完没了。
看师傅们都做走刀器,也照猫画虎一把。
用的是555减速小电机,12V直流电,电机和调速器有现成的套件可买,不贵百把块。
接下来就是安装,利用现成有成孔的角钢,对好齿轮的距离,利用原装端板夹持固定,省事儿、还不破坏原机。
有使用电磁离合器,作用于电动与手动转换的。试了一下,手摇轮带小电机(555电机),就像大象背个老鼠,根本没感觉。所以省了。
有使用梅花连轴器用于传动连接的。我这里(本机)是直接连接,没有必要再加连轴器,省了。
有左右限位器使用继电器控制走停的,偶尔聪明的我直接用个开关就能达到目的。继电器也省了。

上图:
三块不锈钢角钢,拼接组成电机安装架,2个同直径齿轮一条皮带:

平视图:

12v电源被挂在很容易被遗忘的角落里,怪可怜:

限位器+包裹红色绝缘胶布的金属条:

上下两个磁铁吸附固定限位器:

限位器固定的样子:

限位器位置图:

控制板上的这个开关就能实现左右到位后自动停机:

整体电动走刀器:

这货移动速度快慢可调,每分100到20(20以下就不走了)之间随意,倒也乖巧。
整个工程就为固定电机座打了4个小孔,算不算最简单的“电动走刀器”。
看官以为如何?
^_^

网友:
本来我也准备搞个自动走刀的,后来看了一堆数控改装的,结果现在想搞三个步进电机了,加个手轮也能手动………

网友:
有了电动走刀,改数控的动力就不大了。
但是电动手动走刀,做出来的圆可没有全数控那么好。

反正全是坑。数控以后就学编程,编程就要下载东西,然后硬盘不够大了要换机器。。。

网友:
我也正在做   57步进直驱

网友A:
这个没用离合器,到也简单,可能你的电机变速箱不会自锁,能手摇的动

网友B:
有这个精神头直接上步进电机多好。手摇脉冲控制,想铣多少铣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个精神头直接上步进电机多好。手摇脉冲控制,想铣多少铣多少。

这个请教一下,如果步进电机不用离合器,当手摇时能摇的动吗?会锁死吗?安装步进电机是不是需要转接板,步进电机,驱动器,还有直流电源,还得步进脉冲发生器,还得买个手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用离合器,到也简单,可能你的电机变速箱不会自锁,能手摇的动

试过了,带着电机手摇与不挂电机基本一样,小扭矩电机的特点之一吧。
^_^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个精神头直接上步进电机多好。手摇脉冲控制,想铣多少铣多少。

走不好的时候,哪里还敢跑呀。
^_^

网友:
我的走刀更简单

网友:
不能手摇,不能调速

楼主:
第一简单的是你,我排在你后。
^_^

网友A:
一般都是改托板左面,楼主改的右面,是左撇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改托板左面,楼主改的右面,是左撇子吧

其实是个人习惯,也与桌面布局有关。
铣床靠右,让出半张空桌面来,不能让电机霸占,只有装在右侧。
^_^

网友C:
楼主以后加工起来就要后悔的。你的控制面板朝上   各种铁屑都会堆积,不小心会导致电路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以后加工起来就要后悔的。你的控制面板朝上   各种铁屑都会堆积,不小心会导致电路短路的

真是那样的话,我就改侧面、改成全包围。
问题是我哪来的铁屑堆积呢,没技术、没想法,完整就是一个工具控。
眼下就是围着它转,伺候它。
^_^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有这个精神头直接上步进电机多好。手摇脉冲控制,想铣多少铣多少。

加一片手轮脉冲转换板,用来控制步进电机不是比你那个走刀器好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片手轮脉冲转换板,用来控制步进电机不是比你那个走刀器好多了吗。

谢谢指导,正努力研究中,待明白后升级。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