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mm间断性连不上控,是快要挂了么?

楼主(2021-12-25):
2年没用的高频头和R9MM,最近组了个5寸用上了,开始还好好儿的,后来套个透明热缩,用扎带稍微用力固定了下,然后。有时开机通电能连上控,有时一直红闪。难道是太用力,把有个小原件给弄来接触不良了?

楼主:
发现个规律,我是在屋头上电的,晚上大概率会出现连不上,白天上午没出现过,难倒是小区晚间有啥干扰

网友A:
还是排查下看看。电线焊接部位,触点部位啥的。别有虚焊的地方。

楼主:
拆下来,剪开热缩管,用热风枪把板子上的零件都吹了一遍,然后,单独找个BEC供电对烦,反复抽电试了下,没问题了。涂满704,焊回飞控板,测试反复插电和长时间上电,没问题了。玄学

网友B:
r9mm就是焊接不好,还天生失控,我还有一个芯片掉了的

网友C:
有一批r9mm的晶振不够好,需要返厂更换或自己更换。表现在低温无法稳定工作。所以当你上一次电预热后,就可以了……或者在室内一般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