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个船转向的问题

楼主(2021-12-26):
我有一艘FT010的V艇,已改无刷电机和电调,加了水刀,平跑速度上来了,左转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右转时,速度一下就降得很低,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舵面角度是不是超过45度了
然后你直接买个012不就好了,飞轮还要改就觉得违背初衷了

网友A:
正常,转舵的水流影响到桨的工作了。可以转向打小一点。或让舵和桨离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转舵的水流影响到桨的工作了。可以转向打小一点。或让舵和桨离远点。。

可是我基本没动什么东西啊,就是换了个电机而已,浆和舵的位置还是原来的位置,没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