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候角儿——2、加装车床电子挂轮

楼主(2021-12-26):
刚刚伺候完铣床,车床眼红了。
经过快速考察,车床电子挂轮比较实用,功能还不少,尽管小白的我可能一个功能都用不上,但用不上与不具备这是本质的不同吧。
我新购车床的厂家也有原装自带的,问了厂家是否有配件供应,答复令人恼怒:“机器运过来给你装,不单卖”。后悔买了这家的机器!
网上有套件可买,于是乎开练:

全部网购套件:

按照卖家的安装教程,接好各种线:

打开齿轮箱侧板:

拆下机械挂轮的部分:

下图红色箭头所指之处就是唯一需要打孔的地方,2个5mm孔:

原装机空间虽然有限,但还是费尽心机将挂轮的控制器和24v电源都塞了进去,挂轮电源也接车床电源共用,实现了车床外部无痕、电源一体化。

最后是原装底部面板与挂轮电机不搭,暴力砸平、锯掉多余:

再稍加装饰掩盖瑕疵:

全部安装完毕后很原装的样子:

亮灯:

整体标准照:

收工准备来日的减震工程。
谢谢看官。
^_^

网友A:
你这是加装电子挂轮,DIY是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加装电子挂轮,DIY是自己做。

可我明明钻了两个安装孔呀。
还有加工装饰板。
还有共用电源的创意。
还有器件布局、走线等等等等。
^_^

网友B:
这套电子挂轮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套电子挂轮多少米

620,适用于主轴通孔38mm的210型车床。
^_^

网友:
引用 楼主:
620,适用于主轴通孔38mm的210型车床。
^_^

620确实贵了,单买的话要不了这么多钱

网友C:
原厂应该可以车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厂应该可以车丝吧

应该可以的,新买的还不会,机械挂轮据说要手动更换,电子的省事,所以就加装了。
^_^

网友D:
引用 楼主:
620,适用于主轴通孔38mm的210型车床。
^_^

这通孔太大了吧,主轴还不成纸皮的啦。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通孔太大了吧,主轴还不成纸皮的啦。

还有这一说,小白还以为越大越好呢。
^_^

网友:
等你安装好

楼主:
什么情况,还有哪里没装好?
^_^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一说,小白还以为越大越好呢。
^_^

可不是通孔越大越好,其实越小越好,刚性好嘛。CG6125A那么粗一根主轴通孔才19MM。C好像主轴加粗了通孔也才20多。我开始也选大的,总认为大了可以把棒子直接插进去,用多长加工多长,然后切断不费料,结果这么些年了也没这么做过几次,做过的几次都是棒子太长了,而且坯料同心度不那么好,转起来哐啷哐啷的磕主轴内壁,试了几次放弃了。基本都是下好料一夹一顶。太长了就拿掉尾座上中心架。不过尾座右边也不敢甩太长了,长一点就容易震。现在发现个好东西驱动顶尖,两头打中心孔后两头都用顶尖顶,主轴那用驱动顶尖驱动,据说装夹精度特高,找到靠谱的买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不是通孔越大越好,其实越小越好,刚性好嘛。CG6125A那么粗一根主轴通孔才19MM。C好像主轴加粗了通孔也 ...

你不去带货就屈才了。
真是好东西,只是有点蒙圈,我这个普通三爪卡盘,买莫氏驱动顶尖,应该买哪种才配套?
一种直柄的,我想应该能行吧?
另一种是锥度的,纳闷了,锥度咋夹呀?
师傅教我。
^_^

网友E:
直柄的精度没有锥柄高,锥柄的不用卡盘夹,得拆掉卡盘直接用主轴的锥度孔

网友:
拆下卡盘,主轴有锥度,你这个应该是莫氏3锥度,锥柄塞进主轴锥度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柄的精度没有锥柄高,锥柄的不用卡盘夹,得拆掉卡盘直接用主轴的锥度孔

原来如此,又多了一个明白,谢谢师傅!
^_^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不去带货就屈才了。
真是好东西,只是有点蒙圈,我这个普通三爪卡盘,买莫氏驱动顶尖,应该买哪种才配 ...

锥度不用夹啊,把卡盘卸下来直接插主轴里就行,看看说明书主轴是多大的锥孔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锥度不用夹啊,把卡盘卸下来直接插主轴里就行,看看说明书主轴是多大的锥孔就行。

还有啥车铣必备的好工具,趁着我家LD还没封顶,赶紧给徒弟推荐几款。
^_^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啥车铣必备的好工具,趁着我家LD还没封顶,赶紧给徒弟推荐几款。
^_^

我也不知道啊,也是缺东西时候才知道缺什么的。怎么说呢,不是专业人士只能瞎扯一下了。也就是我个人觉得需要的或者我个人觉得如果有了会更嗨皮的。
首先呢,卡盘夹装精度还是不高,所以能每次装夹完了都要打表,挺烦人,就买了ER50夹头座和夹头,有加头是挺好用,可是啥直径都有花费又太高,结果现在夹头座成鸡肋了,还是用卡盘,不过这都是穷闹得,要是有钱买齐了夹头夹头座还是超好用的,当然了那种数控车床的夹头座应该比ER夹头座更好用,准备CG6125C鼓捣好了就上那种夹头座。
尾座用的回转顶尖啊,自紧钻夹头啊,ER夹头夹头柄啊就没什么好说的。
四方刀架太太太不好用了,换刀对刀太麻烦了,死活得上快换刀架,虽然一次投入挺大,但实在是省太大事了。
对了,中心架一定要有,细长杆没有中心架实在没法干,还有那跟刀架。
其他的我也想不出什么了。
铣床呢我用的不多,基本就是个摆设。可是虽然用的不多但也得用啊,我配了个立卧回转工作台,还给工作台配了个尾座。当然台钳子,压板都得有个。
最重要有一点一定想好以后升级的问题。
开始买的欧普那个桌面小车,超级小,买的莫氏1的尾座夹头柄和顶尖,后来买的华飞D210就得莫氏2尾顶和夹头柄了,后来买的CM6125就得莫氏3的了,前头的那些附件都没用了,出床就随着都送了。刀柄也是10 12 16,也都是前边的后边就没法用了。说到这说说CM6125这垃圾刀架,刀尖高12,可是刀槽宽16,要好用就得买16方刀杆下边铣掉一块。
所以啊,一定想好升级问题,不然白浪费很多东西。
我这BF30V打算出掉换昆铣的8126,准备全弄成工业机。8126好像莫氏四的,哎,夹头柄什么的又得重买。以前呢想买桥堡的炮塔铣,太**好看了,不说用,光鼓捣好了摆那没事摸摸就美滋滋的,可是看来看去,再加上大佬的建议,炮塔铣刚性不如万能工具铣,就放弃桥堡了,前几年貌似总能见到三四千的桥堡,现在也见不到了不然整一个不用光看在乎什么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不知道啊,也是缺东西时候才知道缺什么的。怎么说呢,不是专业人士只能瞎扯一下了。也就是我个人觉得 ...

谢谢师傅。小白毕竟是小白。
我没有的,刚刚在马云家都搞定啦。
^_^

网友E:
立卧两用回转台我买了一个很少用,铣床我用的最多的是分度头,端面等分打孔必须用,圆棒中心打孔免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立卧两用回转台我买了一个很少用,铣床我用的最多的是分度头,端面等分打孔必须用,圆棒中心打孔免调整

又是一个宝物,谢谢啦。
只是选择时候就蒙圈了:分度头与分度盘,两者二选一,还是都选?
两者功能区别是啥?分度头还有个配套的尾座是啥意思?
请师傅们指教。
^_^

网友E:
带卡盘的有密孔盘那种,刻度在摇把上的属于简易型,价格都很贵,买旧的,旧的有配套尾座的少。尾座的功能和车床尾座一样,分度头卡盘夹持、尾座顶住,摇分度头转动加工,分度头底座有4个卡铁可以纵向卡在铣床T型槽里,尾座也卡在同一T槽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卡盘的有密孔盘那种,刻度在摇把上的属于简易型,价格都很贵,买旧的,旧的有配套尾座的少。尾座的功能和 ...

嗯,我家也伺候上了,它很高兴的样子。
^_^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立卧两用回转台我买了一个很少用,铣床我用的最多的是分度头,端面等分打孔必须用,圆棒中心打孔免调整

我是财迷啊,实在舍不得买分度头。而且用的少,买个回转工作台就和了。因为财迷最早买了个四五百的简易分度头,实在太简易了,便宜就是当了。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出掉买正了八经的分度头,结果买的时候不吸取教训又犯财迷了。看吧,看看这回能忍到什么时候。不过回转工作台就算再买分度头了也还是有用的。
这东西是真不能财迷,越财迷越亏。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是财迷啊,实在舍不得买分度头。而且用的少,买个回转工作台就和了。因为财迷最早买了个四五百的简易分 ...

改快换刀架呀,就是一次只能装一把刀。我每把刀杆都装了刀夹,。换着也方便 ,金洋290改的250-101刀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改快换刀架呀,就是一次只能装一把刀。我每把刀杆都装了刀夹,。换着也方便 ,金洋290改的250-101刀座。
...

快换刀架买了,昌合阿美斯塔的E型的。车了两根GCr15的连接轴,一个CM6125的,一个CG6125C的。年前热处理厂不接了,年后去做下热处理然后上磨床。本来想热处理回来精车一刀算了,后来想想三十六拜都拜了,最后这一哆嗦就别省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快换刀架买了,昌合阿美斯塔的E型的。车了两根GCr15的连接轴,一个CM6125的,一个CG6125C的。年前热处理 ...

我直接1688买250刀架,便宜,已经淬火好的

网友G:
那个外壳不用砸的,直接把折过去的那个边留3毫米,其他的锯掉就可以了,砸坏了油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不去带货就屈才了。
真是好东西,只是有点蒙圈,我这个普通三爪卡盘,买莫氏驱动顶尖,应该买哪种才配 ...

你车床没送大顶尖吗,我的机器买回来一直不知道那个大顶尖有什么用,尾座也插不进去,后来买了个四爪卡盘,拆下卡盘的时候才知道那个巨大的顶尖原来是放这里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是财迷啊,实在舍不得买分度头。而且用的少,买个回转工作台就和了。因为财迷最早买了个四五百的简易分 ...

总结的经验就是按钞票能力,买能买的起的最好的,这样不后悔,换来换去,亏得多,时间也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个外壳不用砸的,直接把折过去的那个边留3毫米,其他的锯掉就可以了,砸坏了油漆

保留与功能的取舍问题,砸平了能够到地,起到挡铁屑的作用,也就补不上啥油漆啦。
^_^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车床没送大顶尖吗,我的机器买回来一直不知道那个大顶尖有什么用,尾座也插不进去,后来买了个四爪卡盘 ...

还真没有这个大顶尖,我这车床内孔锥度对应莫氏5号。
四爪卡盘用处如何?也考虑给我家的伺候上。
^_^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真没有这个大顶尖,我这车床内孔锥度对应莫氏5号。
四爪卡盘用处如何?也考虑给我家的伺候上。
^_^

四爪用起来麻烦,找圆心就得一会,三爪得夹上就完事了,但有些东西非得四爪,比如车个偏心得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总结的经验就是按钞票能力,买能买的起的最好的,这样不后悔,换来换去,亏得多,时间也过去了

没错,太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直接1688买250刀架,便宜,已经淬火好的

1688就是那个阿里巴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1688就是那个阿里巴巴吧

是的,刀架主体配件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不知道啊,也是缺东西时候才知道缺什么的。怎么说呢,不是专业人士只能瞎扯一下了。也就是我个人觉得 ...

快架换上啦:

随机带来的四方还没干活就下岗了:

谢谢师傅。
^_^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四爪用起来麻烦,找圆心就得一会,三爪得夹上就完事了,但有些东西非得四爪,比如车个偏心得东西

既然有必须的时候,那就备上吧。
马鞍子已经超过马啦。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