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一次购买电池的经历

楼主(2021-12-26):
格氏电池,服务真好。收到货了后习惯性测量一下内阻,发现一致性不太好,有1.1的差。于是想换一块,就出现了下面情节

网友:
我建议你全部退货,这服务态度和产品质量真是有待提高

网友:
你要是买之前就询问好了  客服回复内阻一致  我觉得是商家问题    如果没咨询过  商家一般也不会承诺内阻之类的   那我觉得就是你的问题

网友:
客服说的好像也没有错啊

网友:
除非给你精心挑选,否则做不到完全一致,这个误差也在正常的范围内

网友:
电池内阻受温度,湿度,压力,电压,导线电阻,接触电阻,测量仪器等因素影响,变化非常大非常明显。何况一台靠谱的电池内阻测试仪都要两三千块呢。建议直接走无理由退货规则。

网友A:
这正常啊,我上次买的花牌3s2200mah电池,4块全部单芯内阻50以上,比我用了3年的电池还烂,真是服了

网友:
比我买的100块电池还差,我买的小牌子内阻都在5以内,客服都是说的车轮话,直接退货,不用迷信格式

网友:
新电池差这么多应该是质量问题,之前自己组的电包内阻都相差在0.几

网友:
这个是充电器问题,充电器和接线本身就有内阻,不平衡很正常的,没听说过拿充电器内阻去看的,而且这点内阻差你用几个循环之后你连原来认为的哪个内阻高你都挑不出来,又不是不会变的东西

网友:
我只能告诉你三个字,测不准!

网友:
不一样正常,我买的富力电池,600多一块,也是有的3点几,有的4点几,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正常啊,我上次买的花牌3s2200mah电池,4块全部单芯内阻50以上,比我用了3年的电池还烂,真是服了

哈哈,比我的还差,我那三块都是30左右,同样充电器,格式的在8左右。

网友:
估计是测量误差吧。不过有一说一,格式现在的电池没以前的好了

网友:
以前我也相信我的308显示的内阻,自从买了23百的内阻测试仪之后,同样的标准1—5毫欧电阻对比一下,充电器的看着就好别认真。

网友:
充电器的内阻仅供参考,除非拆电芯出来用内阻仪测,不然都是不准的

网友:
额,还有人去测内阻然后以这个为理由退货的……第一次见…如果差大几十我能理解,但是这个数值完全正常…格式的内阻一直在1.5—10之间……很多杂牌的内阻才2左右,20以内都是小内阻,对电池性能影响不大…

网友:
楼主适合自己组电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比我的还差,我那三块都是30左右,同样充电器,格式的在8左右。

再也不敢买花牌了

网友:
刚刚在rcfans刷到这个帖子,到这又看到了,一句话,支持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