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上木桌,这才是家用工作室的感觉

楼主(2021-12-26):
换了木头桌,好看了很多,没了冷冰冰的感觉,像是家用工作室的感觉

但是

但是

但是

声音大的问题依旧存在,电机的声音还是有点大的。小区里安静,而且这房间还是毛坯没装修,不隔音。震动的话试了试空转还可以。下一步还是准备换伺服电机,声音应该就能小很多了,而且还可以调速了。

桌子上打了孔,螺丝拧紧固定在桌子上

楼主:
原来的底座也不浪费,放个小炮铣,就怕滑下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的底座也不浪费,放个小炮铣,就怕滑下来

好看,我也刚刚换完木桌。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看,我也刚刚换完木桌。
^_^

是好看了不少,没了冷冰冰的感觉

楼主:
听一下,声音还是有点大

网友B:
小铣床不错,什么来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铣床不错,什么来历?

咸鱼有,别人做的小炮铣

网友C:
这个噪音和电机未必有关联性,你可以把皮带拆了,再开机试试,要是没啥声音的,说明你换了伺服电机还是没用

网友D:
这个桌子结实,我的桌子腿细,车床放上后碰一下会摆,最后我用木板在桌子四周钉了三个斜撑,很好用,现在不摆了,推都推不动。

网友:
我的小车床也很响,现在变频器调到30hz,声音稍小些还勉强能用,也怕邻居找上门来。这小炮洗还真精致,自己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噪音和电机未必有关联性,你可以把皮带拆了,再开机试试,要是没啥声音的,说明你换了伺服电机还是没用

嗯,我试试,不过听声音应该是电机的,确实有点大的,震动到还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桌子结实,我的桌子腿细,车床放上后碰一下会摆,最后我用木板在桌子四周钉了三个斜撑,很好用,现在不 ...

桌子买的,还可以,承重500到800,加上运费就有点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试试,不过听声音应该是电机的,确实有点大的,震动到还好了

你可以把能产生震动的比如卡盘防护罩,背板拆了都试试,再垫一些橡胶垫,其实房子太空旷也会觉得声音大,等你房子里放满东西,可能反而觉得声音能接受。声音响很正常,你说震动完全不应该的,有震动说明动平衡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桌子买的,还可以,承重500到800,加上运费就有点贵了

这桌子漂亮,再加工个不锈钢托盘,就可以用冷却液了,或者在车床下放个铁盘也能用冷却液,我实在是搬不动,太沉,不然就做个大托盘放下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试试,不过听声音应该是电机的,确实有点大的,震动到还好了

低调说的对,你把皮带齿轮箱打开,噪音就会减低不少,皮带箱有共振,我的基本开机时就去掉皮带齿轮箱

网友C:
这小铣床估计不便宜,量小的话不得卖个8000-1万的一台,西马特U1还6000多一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桌子结实,我的桌子腿细,车床放上后碰一下会摆,最后我用木板在桌子四周钉了三个斜撑,很好用,现在不 ...

嗯,边盖箱我也拿掉是了下,还是感觉是电机的声音,当然齿轮和轴承也有声音,我明天再都试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小铣床估计不便宜,量小的话不得卖个8000-1万的一台,西马特U1还6000多一台呢

嗯去年还是前年买的,5.5k,稍稍有点贵吧,不过挺精致的,立铣 卧铣 洗头角度都可以,小万能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去年还是前年买的,5.5k,稍稍有点贵吧,不过挺精致的,立铣 卧铣 洗头角度都可以,小万能铣了

这个现在好像搜不到了,这价格真不贵,主轴都两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的底座也不浪费,放个小炮铣,就怕滑下来

**,世界上真有一样的东西,跟我的一样哦。
不能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