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候角儿——3、机床减震

楼主(2021-12-26):
车床原装的铁皮地柜实在就是噪音源,随着机震浑身颤抖、还生产共鸣、空腔还打鼓!
必须治理一下才行。

橡胶垫:

实木桌子:

组合:

再扣上这个不锈钢帽子:

机床固定孔:

施工中的插曲,车床固定孔距与我的木桌横撑撞车,紧贴着谁也不让谁,都是天生的没办法协调:

螺栓垫片放不下咋办?

想难住我,我是谁,我是工具控!
请来这家伙:

掏!

成功:

原机的油槽不能下岗:

再加一层橡胶垫:

车床后挡板也是噪音源,贴上减震海绵:

原装地柜下岗:

桌子脚再穿上“增高鞋”:

工程验收:

费了这九牛二虎的力,效果如何。
实践检验一下吧。

这是关机时候的基础噪音,算56吧:

200转62:

600转73

900转76

1300(本机最高转速)转81

81-56=25分贝!
见证奇迹了,您。
之所以是奇迹,依据就是下图:

减震方面更是满意。没有专用设备,凭感觉基本抵消八成左右,楼上楼下根本感觉不到!
当然,这只是空载时候噪音和振动,玩耍时候还是必须要谨慎小心、节制时间段滴。
^_^

网友:
你这堆料够多的,我这210感觉还是电机的声音大了,换套伺服试下

网友A:
你有卡尺有没有测量一下底柜铁皮多厚?车床背板多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卡尺有没有测量一下底柜铁皮多厚?车床背板多厚?

刚刚量了,地柜铁皮1mm,车床背板2.5mm。
如图:

地柜铁皮1mm厚

车床背板2.5mm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量了,地柜铁皮1mm,车床背板2.5mm。
如图:

这真不薄了,咋还共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真不薄了,咋还共振呢

背板还好,主要是地柜。^_^

网友B:
背板2.5那是把折边算上了   我刚去测了下    210背板250背板 都是1MM    3个底柜除了一个3MM厚其他都是1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板2.5那是把折边算上了   我刚去测了下    210背板250背板 都是1MM    3个底柜除了一个3MM厚其他都是1MM
...

还真是这样的!重新测量都是1mm。
马大哈的我测量选择了最厚的部位,否则不是厂家的水军,就是消费者的叛徒。
^_^

网友C:
你这不是华飞的吧,华飞的那个柜子忘了是两毫米还是三毫米的了,挺厚实的,开动起来不会嗡嗡嗡的,但柜门撞击柜体还是会翁翁响。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不是华飞的吧,华飞的那个柜子忘了是两毫米还是三毫米的了,挺厚实的,开动起来不会嗡嗡嗡的,但柜门撞 ...

上海同琛的,地柜拆了做置物柜,高价(700)柜子,亏死。
^_^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海同琛的,地柜拆了做置物柜,高价(700)柜子,亏死。
^_^

不会吧,华飞也没那么贵啊。
可能是我只用过华飞的就一直觉得华飞的好。要不是现在有场地了肯定还一直华飞。
怎么说呢,不能他家多好多好,而是到手了不太容易挑出真是问题的毛病。
买的第一台华飞看见有掉漆的地方,感觉挺不好。不过后来不在意了。但一直觉得这是个小问题,后来到手CG6125C了发现这特么算是顶级的小仪表照样会掉漆,当然不是指那些容易磕磕碰碰的地方,是那些风吹不着,雨大不着的地,指甲一刮,掉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华飞也没那么贵啊。
可能是我只用过华飞的就一直觉得华飞的好。要不是现在有场地了肯定还一直华 ...

我是先买的机床,后找到的组织,走冤枉路了。
目前正拜师学艺中。
^_^